三星R428待机0.18

楼主(2012-09-25):
机器三星R428,现象:待机0.18.
裸板待机也是0.18,于是就找到待机芯片摸了一下有发烫,打开图纸找到U8待机芯片。把点击电感对地打了下没有短路, 接着量17脚和8脚的LDO,17脚5V有的,正常。8脚只有1.4V,正常是3.3V的LDO,打了8脚外部电容没有短路。阻值有100多。查了下8脚输出的去向,是给EC供电的, ,我本想找个电阻把3.3VLDO给断开看下是EC坏,还是待机芯片坏,可没有JP点和电阻,于是就来问下大家,这种待机芯片发烫的待机短路是哪里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硬盘帖纸背后的贴片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硬盘帖纸背后的贴片电容短路了吧

这就是通病? 南桥背面的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通病? 南桥背面的电容短路?

是的    把那短路的电容摘了就好了

网友:
撕开硬盘下面的贴纸把短路的电容摘掉就行了

网友:
通病啊,看来还是新手,注意找贴子啊,很多的的了

网友:
是南安待机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也是新手!还望前辈告知原因

网友:
楼主此机为秒杀机,可千万别把板子给整废了呀!

网友:
今天也碰到了。电容是短了,可是把电容拆掉了,U8还是发烫。待机还是0.18。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大家再说点经验呢,我也还是没修好。查不出问题呢

网友C:
求解啊。楼主要解决了说一声。我期待到底哪还有问题。

网友:
2楼正解啊,看来楼主机器修的还不够多啊 。。。硬盘贴纸下面。。。

网友:
贴纸下面量了,是短路了。也摘了。可是U8还是发烫。待机还是0.18不知道还有什么短路。有经验的就不要再说贴纸下面的电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求解啊。楼主要解决了说一声。我期待到底哪还有问题。

你肯定电容摘错了 这机没什么好研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电容摘错了 这机没什么好研究的

晕哦,我都量到那颗短路的电容了。有张贴拍的很清楚的那个电容。真的搞不懂了。不知道哪还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电容摘错了 这机没什么好研究的

肯定没错的,我电容摘了,而且了量到那颗电容确实短了。论坛里也有关于这个电容的详细照片。真的不知道还有哪里有问题。

网友D:
摘了还短路?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摘了还短路?发烫。。。

是啊,真的搞不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没错的,我电容摘了,而且了量到那颗电容确实短了。论坛里也有关于这个电容的详细照片。真的不知道还 ...

你在仔细看看  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篇帖子 反正论坛上有篇帖子写错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