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器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2-09-25):
HANNSPREE   显示器,把电源插上亮一下,就黑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我在线等 ....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外接灯试下,看电源电压够不够?

网友:
灯的可能性夶些

网友:
有三个电容是0.5就不上跳了,是不是这三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
直接改一个板,又快以后用着也稳定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你用套通用板测下看到底是灯管还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同样楼上外接灯管试试亮不亮就可以确定出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