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主机接中控接错线!(开机开关直接220v)直接爆破音!

楼主(2012-09-25):
(首先声明别喷我。。别骂我。。错误已经犯了、、、)
求助!联想主机接中控接错线!(开机开关直接220v)直接爆破音!

为了要接多媒体教室。需要把开机接到中控上。由中控控制开机关机!
接错了接到供电上了。直接通了220。。上电 “砰!”一声!!
爆了一个 距离开机短接处最近的一个 应该是贴片三极管?

直接换上 一个后 通电直接开机 cpu风尚转个不停!!!

网友:
玩笑开大了,直接220,不好说啊,烧的肯定多,你又没测各路电压,还是换板吧

网友:
主板型号是?IO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