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源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2-09-25):
一个DELL  ADP-70EB 电源没输出,拆开发现开关管  3842都是好的,3842  7脚接的启动电阻是1.5M的,用1个470K的并联上,电源就有输出了,
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工作的,这样改了以后会有什么影响吗?

图中红圈中的那两个管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整流的管子

网友:
并一个470K的电阻能用就没什么关系.原来那个启动电阻应该是开路了.

网友:
那两个可控硅我手绘了张图,但看不懂

其他线路和一般的3842开关电源没区别,也是全桥整流,3842 开关管。

图上220输入接的全桥交流端,地和300接的全桥输出。它和全桥是并联的拆了也没变化。

网友:
   新手不太明白!  多请前辈们指点意见!!

网友:
3842 7脚 VCC  6脚 驱动输出,你并联一个电阻后 7脚的电压是多少,没并联时电压又是多少,3842 的启动电压 7~~15V之间。

网友:
不启动要看7脚启动电压正不正常呀

网友:
3842 的启动电压在18V ~25V之间才行的。

网友:
用两个470K串联就差不多了

网友:
看你贴片技术不怎么行啊

网友:
1.5M有点大了,一般是200K左右

网友:
楼主直接换个1.5M的电阻试下。记得以前修过飞利蒲的显示器屏是闪就像刷新率很低的样子。亮度电阻有个电阻测到阻值正常换了就好的。

网友:
一不小心冒烟了,不修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