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c42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2-09-25):
有一台明基c42的笔记本不开机,拆开后插电源的小板子上有一小电感碎了,换后有一型号为isl6232的芯片通电发烫,换后又被烧掉,没发现有其他地方短路的,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仔细看看,肯定有地方有问题了

网友:
换芯片先。。

网友:
这个已经修好了,电源板上有地方断线了,接上换了那个芯片就好了,这段忙就忘了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