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驱动板

楼主(2012-09-25):
   为会这人驱动板总是烧这个三极管

网友:
这个看不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
哪个三极管啊

网友A:
那里是屏供电的场管吧,P沟的.看一下屏是不是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是屏供电的场管吧,P沟的.看一下屏是不是漏电.

是不是5V对地短路啊

网友:
5V短路那就直接烧那个管子

网友B:
LZ  你发的图片太小了!!!  哪个 3基片啊

右上角的那个,,是屏供电的

网友:
拆开屏线,即不插屏线,看还会烧不

网友:
  直接飞个供电到屏保险 想细纠原因的话 。。不如飞个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发的图片太小了!!!  哪个 3基片啊

恩 恩  我看到了!!!  太激动了

网友C:
5v是直接给屏供电的吧 短路 了 不是烧平保险就是烧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是屏供电的场管吧,P沟的.看一下屏是不是漏电.

问了一个高手,是功率太大,直接把那个三极管,实际上是个场管的D,S极短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是直接给屏供电的吧 短路 了 不是烧平保险就是烧这个吧?

屏保险一直没问题

网友:
如果显示没问题,说明你换上去的管子导通电阻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