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不知道在哪里下手

楼主(2012-09-25):
山寨本,触摸板不灵,usb口可以插u盘没问题,但是插usb鼠标就不行。

网友:
你看看5V的供电是不是不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可以替代的方法没有,比如说加个外设,这山寨本禁不住拾掇啊

你看你插设备时,供电有没有出现拉低的现象

网友:
ni 你插无线鼠标试试

网友:
5V供电不足吧,重装系统,驱动没装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你插设备时,供电有没有出现拉低的现象

出现了电压供电不足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了电压供电不足的提示

把USB的供电芯片取掉,直接飞线过去,看看,不要转换

网友:
奇怪,优盘可以,鼠标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