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业达电池充放电电路(hp6510b)

楼主(2012-09-25):
      关于适配器检测,这里不做阐述,重点围绕适配器条件下电池充放电电路,BQ24703,ec,如图 ,这里以主电池为主重点阐述,如图 ,电池插入的情况下通过i2c总线和ec通讯,告知ec电池的情况比如电压,温度,当ec选择主电池时,如图 输出低电平,经过反相器u503 6脚形成高电平加到u506的一脚,如图 u506是与门,2脚的电压来源于q16的3脚 q16 1脚ADP_PRES高电平导通2脚,2脚电压主要来源于两路第一是AC_AND_CHG如图 ,另一路是ec118脚发出CHGCTRL_3,通过c526 r9203 r552分压加到q531 1脚导通拉低3脚电压,u502(反相器) 1脚变低,6脚置高通过r554加到q16的2脚,这样前面的u506 7脚就输出高电平,这个信号也分两路第一加到如图 的一脚,导通q8 q83脚拉低vbata{假设电池电压为10.8v},经过电阻 r55 r54分压形成0.1069v拉低p沟道q515 4脚导通q515 这时候q515 5678电压通过pds540 和q508内置二极管压降,形成初级+vbdc(这里“初级和次级”主要是区别相同电压不同电流)这时这个+vbdc电流达不到要求的,这里,u506 7脚出来的另一路通过r561 加在q11的1脚导通q11 拉低q11 3脚 通过r56 d10 进而拉低q508 4脚完全导通q508 ,形成真正的终极+vbdc,这里q11 3脚形成的低电平CFET_A#到达d13的1脚拉低u502的3脚如图 u502 4脚形成高电平batcon,加到ec的92脚,告知ec电池完全准备好,同理如果ec发出高电平BATSELB,那就是通过u506后续 工作选择副电池。,看看+vbdc是如何被安全使用的,如图 VBATA +VBATB加在d518 3脚 经过r573 r127 d519在q27 1脚形成最高7.5左右的电压,q27 2脚部分导通的电压经过r150 分别加到q9和q26的一脚拉低q9q26的三脚同样形成初级的+vbdc ,这个电压经过r134形成VBDCR如图 ,经过电感l6加到q506 5678脚,通过q506内置二极管压降形成初级+vbatr加在u5的22vcc脚供电,u5因为没适配器存在进而拉低21脚pwm#完全导通q506形成次级的+vbatr,因为瞬间这时还没有形成+3val,所以q30不导通d24 无法接地,从而完成上述初级+现在看vbdc,当u28 vcc获得供电,进而形成+V3AL当ec获得+3val供电完成工作条件后,就可以发出选择主电池还是副电池,现在看如图 当适配器工作正常,ec接管电池,选择主副电池命令发出u503的4脚始终为低电平(这里有种特殊情况,比如当有2块电池共同使用时,ec检测到主电池消耗完,而发出BATSELB选择副电池时瞬间u503的3脚有个电压换变过程,从而导致4脚有个拉低过程,加之1脚收到alarm高电平信号所以在跟换电池过程中q26,q29工作q25,q8j截止当完成电池选择后u503 4脚马上变低决定这个时机的是由c514r523 和c513 r522),条件成熟经过u12的转换在u12的3脚形成低电平加到q30的2脚这时因为条件成熟q30的1脚+v3al已经形成所以通过d24拉低q9 q26的1脚截止q26,最终完成电池的选择,形成终极的+vbatr.不管但用电池还是适配器这里u503 3脚都是低电平。这里u5是如何完成电池的充放电,适配器和电池都在的情况下,u5供电已经完成适配器检测过流过压不在这里讨论,5脚开启电池充放电电路,这个电压和28脚的acsel相与后加在pwm 逻辑控制器上没有这两个电压21脚无法完成充电acsel为高,选择适配器供电,为低选择电池这个速度极快反应时间基本在2.5us,什么时候开始决定充放电呢?这个取决于1脚的BATDEP,这个电池消耗程度,采取电阻分压网络,取得的电压主要和芯片内置的VACPRES比较一旦低于VACPRES电压1.246v,将输出alarm警告信号低于1v极限是0.87v将
认为电池不存在,打个比方如图 ,设想现在接入一个6芯锂电池主电池,电压为12.6v那么batdep脚位电压大致为1.93v左右,当接入电池电压为7v时 batdep脚为电压为1.07v低于vacpres的1.246v那就输出高电平alarm同时充电,这里为啥电池都标示10.8v,这个batdep电压零界点就是约等于1.246v,电池充电时bq24702芯片是则么矫正电压的呢,这里看,12脚batp,这也是通过分压电阻形成电压,这个电压一旦高于1.25v将会通过内部控制芯片拉低comp补偿脚位进而拉低pwm 对比器,最后通过21脚协同作用完成。如图 这里vhsp这个电压极其重要英业达很多机器不充电都和缺失这个电压有关,当vcc大于10.5v时 vhsp电压为vcc-10v 当vcc电压小于10.5v时,vshp电压为vcc-0.5v。看这个13v d21齐娜二极管放在vcc和vhsp之间主要是开机瞬间保护。batset这里作为充电电压矫正设置,这里直接接地也就是内接内部参考电压1.25v,如果给他一个1v的高电平,那将和芯片内部vbat协同控制gm 放大器进而决定补偿电路的运作。编程充电电流又是则么回事呢,根据公式如图 ,当2脚srset电压为2.5v时ibat电流为6.67a,当为3v时8a电流太大了,所以这个脚位设计时基本电压不会超过2.5v,主要由ec 和ocp电路共同决定决定这里不做详述,同理适配器编程电流如图 ,这里是通过4脚vref 分压形成2.5v左右根据公式最大充电电流为6.67左右,所以同上可以看出这些都是协同配合。这里18脚vs是系统负载电压保护输入点,目的是当系统从适配器转换至电池时起保护作用当vs电压高于batp时拉高22脚,这里直接接地,也不做深究。这里1脚batdep还会导致0电压模式的产生,当电池大短路电压为0时,芯片内存pwm停止,内部链接srp到vcc,充电电流通过r137被限制,提供一低电流路径关闭电池组。(这里c55只是作为降噪处理)。月饼超版补充关于没有适配器的情况下,是通过q17直接放电,综上部分电路所述,电池故障的检修也是相对简单的,只要顺藤摸瓜很快会发现问题。时间经凑,常有失误。多多体谅。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悍啊

网友:
支持

网友:
1、我认为,电池放电不是经过Q506,而是经过Q17。
2、U503所在电路,感觉分析的不够,如果Q30导通了,那么2个电池都会停止放电

网友A:
在适配器插入的情况下,q30低电平导通前提是ec发出选择电池信号,其主要目的使q9 q261脚为低电平,截止相关电路,为u506 的3-7脚出高电平选择相关电路,使q9到q8, q26到q25控制顺利过渡,这里q9和q26均是英业达设计电路多重话考虑。关于q7,放电超版说得对这个前提是适配器不存在,他会通过q17直接放电。我所指的均是适配器和电池共同作用下的芯片通过q506冲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适配器插入的情况下,q30低电平导通前提是ec发出选择电池信号,其主要目的使q9 q261脚为低电平,截止相 ...

u503电路,应该考虑适配器不存在时,但电池又要耗尽时

网友:
楼主技术够强,能进工厂了。。。

网友(点评):
我本来就是英业达smt出来的,不想再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503电路,应该考虑适配器不存在时,但电池又要耗尽时

超版说得对,u503绝对是英业达该板子的亮点,当适配器不存在时,充电电路是没必要开启的,而电池电压极低的时候,这时u5将会通过第6脚感知分压,芯片会直接抬高21脚。

网友:
充电和电池选择方面,和楼主没有太多异议
放电和电池保护,还需分析。

网友:
看到第五张图就看不下去了,实在想看懂但实在是看不懂,也许我需要一张一样的主板,先加分收藏了,楼主可否告知版号?

网友:
楼主真的技术不错,一看就知是高手。学习了,受益匪浅,谢谢。

网友:
好厉害啊,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太厉害了。说的很清楚很容易明白,理论功底很深啊

网友:
像这种HP的检测脚多少电压可以用啊,我怎么用3.3不好用啊一开始好用

网友:
大师亮剑了 论坛人才辈出啊 够我们学习一整子了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经典帖子

网友:
正好在修这个故障,等下试试

网友:
理论有点差 看的真是有点饶人

网友:
厉害,多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仁宝的家伙别拿英业达说事哈

网友:
谢谢斑竹无私奉献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呵呵。这种好东西可要多发表。

网友:
学习了,偶将楼主的帖子复制到WORD上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正有需要,多谢分享经验,慢慢学习吧。。。。。。。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从英业达出来的,我也在英业达呆过

网友:
写的很多,好多都不懂啊,不过收藏了,以后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  英业达和仁宝差别大不大额?  充放电这个我老是搞不清楚  可以留个Q请教下不?

网友:
英业在的充放电电路相比其它代工的机器分析有点难度,版主这资料太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理论加实践分析,真是太厉害了,佩服佩服!受益匪浅啊!

网友(2012-10-31):
基地理論分析的帖子很少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切换电路时保护作用,主要是和alarm这个信号一起使用,没有alarm这个电路是没用的。

太好了,但有下面的疑问请教,
1 .BATSELB 的信号在适配器与电池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是否发出。还是要在拔掉适配器单独使用电池的时候才会发出。
2.在切换的瞬间两个电池都没有放电,是否会导致机器的掉电呢。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我以前在2003年在工厂的我时候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英国的一工程师是这样解释的,u12的输入升高基 ...

请问这个2.4微秒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时间很短,这个时间内不放电不会导致掉电呢?还是其他的深层意思。

网友:
太强大了,这们分析也不利于维修啊

网友:
宝宝又出精品了。。。。

网友C:
想问一下大师    进工厂 刚开始都是普工   怎么 才能进入可以深造技术的部门   小弟我秀台板 笔记本有3年了   入门级  以及进阶级的电路都能熟练了    但 在各位大事面前  仍感技术乏力    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师   我想进工厂深造   有没有必要  以及注意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大师    进工厂 刚开始都是普工   怎么 才能进入可以深造技术的部门   小弟我秀台板 笔记本有3年了 ...

你要看你进的是流水线还是技术部技术部进的门槛相对高一点要微电子本科学位,最起码精通电子电路。流水线你还是不用进去了,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英业达在整个待机和充放电这一块设计都比较复杂,楼主分析这么细,非常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