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华硕M2N68 SE2)咋的鼠标键盘都不起作用?

楼主(2012-09-25):
系统重新做过,鼠标键盘换过(USB和圆口都试过)也把bios重置过。}注:有时候一切正常{

网友:
第一打阻值看有没  断线     第二看灯亮没   保险        第三看电压 看哪里是不是拉低了  烧了  个人见解  勿拍砖

网友:
查下有没有供电或者打下阻值IO坏了没有

网友:
首先查一下5V供电有吗?

网友:
哈哈,楼主我又来了~你充电器换一个试下~

网友:
鼠标键盘换的是新的哦。USB及圆口都试过。

网友:
可以排查一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