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20开机报警七声

楼主(2012-09-25):
今天接到一台DELL N4020的机器。板号是 DJ1 09275-1集显的。待机0.009,第一次开机自动上电。跳到0.707后。掉电,过了两秒自动上电。上电跳到0.730后连续报警七声,过两秒又报警。。。就这样重复报警。。。刷过BIOS。。。加焊过北桥。。。故障依旧。。。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以上情况是裸板点的。。。 DELL_N4020 DJ1

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换个显卡就搞好了~不会影响到BIOS的~和BIOs没关系的~最好刷回之前的BIOS不然会卡机或卡BIOS的

网友A:
我的是集显的呀。。。。我加焊过北桥了。。

换个试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集显的呀。。。。我加焊过北桥了。。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听同行说 这个报警声是检测不到屏。。。。

网友:
总感觉你这没跑码

网友B:
换块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块屏试试。。。

屏换过了。屏线也看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C:
你搞好了没,现在我也有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搞好了没,现在我也有一台了

搞好了。

网友:
   电源小板坏? 什么信号的呢?我这台是1540没有电源小板,怎样下手

网友:
我碰到两台都是屏不好的,电源小板坏的还没碰到!

网友:
DELL不接屏也要报警的 看屏线跟屏

网友:
搞好了不分享一下啊?

网友D(2012-10-26):
我遇到一台与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开机,屏有背光,但无显示,报警七声。重插一下屏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一台与楼主差不多的问题,开机,屏有背光,但无显示,报警七声。重插一下屏线就可以了。

我的那个直接无背光。。捡到便宜了呀。。。。

网友:
这个不是显卡就是屏线或者屏了

网友:
显卡板挺贵的!

网友:
求 此机器的 BIOS  望楼主恩赐qq1980951333

网友:
应该是桥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