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主板不复位

楼主(2012-09-25):
映泰G31主板不复位  内存桥CPU电压都有   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PCI A15脚 电压2.15V   下面没思路了  帮忙啊

网友:
看下I/O啊  测试点  看你的电压由点拉低了啊

网友:
查下有CPUPG吗???

网友:
IO换了  CPUPG 0.48

网友:
还有个情况就是  碰下时钟晶振的那个谐振电容  复位灯就灭了 但是PCI A5脚的电压达到3.8付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有通病,换个CPU供电旁边的,103的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PG用假负载测得0.4几

这CPUPG电压不正常吧,你查下时钟,正常的话查VRMPWRGD和PWROK这两个信号

网友:
换个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貌似有通病,换个CPU供电旁边的,103的排阻

排阻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2.15V 复位有点低了哦

网友C:
vcore clk pg  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vcore clk pg  rst

vcore:1.35 clk:0.45 pg:0.48  rst:0.25

网友:
l6703 PDF谁有

网友:
貌似是INTEL芯片组,南桥需要电源的PWROK和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MPWRGD信号后才能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
南桥压了试试,不行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