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楼主(2012-09-25):
三星R428 插上电源电流马上四点几,应19 V对地了。可就是量不到供到哪的19v对地了。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唉量死我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哪对地了。有没有人碰到过啊。

网友:
烧鸡撒,最多就是手上起个泡撒

网友:
用脸最好,不过脸皮厚也不行呀

网友:
用手摸,看哪个东西烫

网友:
用低点的电压,使用烧鸡大法

网友:
用低电压去烧

网友:
大电流还要问人?问了别人也没法跟你说。。。先检测除了19v以外还有米有其它的电压短路?确定之后再烧,免得烧坏桥之类的。。。

网友:
慢慢修修看,应该可以,

网友:
大短路还很好修的  慢慢查

网友:
大短路,,看看上管是否击穿

网友(2012-10-29):
看样子不好弄

网友:
我这个机器也是U8发热,但周围电容没有短的,不好查,待机0.17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