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希捷160G提示初始化的处理

楼主(2012-09-25):
一日,某客户送来160G希捷盘,说是有重要的数据,看看能不能恢复。
经检测,在磁盘管理里面提示初始化,看图如下:

因为怕损坏客户数据,怕二次破坏,于是,没有初始化,点了取消,提示如下:

提示没有初始化,看不到分区,也看不到数据,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0磁道出问题了,造成这种情况,一般是0磁道有坏道,或者MBR结束标志被改动过。于是,用WINHEX打开磁盘检测。

仔细一看,原来是MBR的结束标志不对了,修改就OK了。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4-5-27 18:52

网友:
学习了,请问如果是0磁道有坏道,要怎么做?

网友A:
楼主,这个要怎么看才能看出这个是正常不正常呢?还有一楼的那个问题、 0磁道有坏道。要怎么弄啊

网友B:
   维修就是这么简单
  剩下的还要回复分区吧?
罗老师
   不会就是下午说的那个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做呀!不懂的只能恢复软件恢复了,会丢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改两个字母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要怎么看才能看出这个是正常不正常呢?还有一楼的那个问题、 0磁道有坏道。要怎么弄啊

跟一个正常的盘,做一下对照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这么简单
  剩下的还要回复分区吧?
罗老师

修改好了,分区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罗工真是秒杀级的大师啊,佩服

网友:
winhex  ,,研究过,,,没过了那个坎,,,

网友C:
应该用MBR恢复软件修复结束标志,效果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
U盘这样操作过,硬盘没敢。

网友(2012-10-28):
还是不很懂。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要怎么看才能看出这个是正常不正常呢?还有一楼的那个问题、 0磁道有坏道。要怎么弄啊

正确的结束标记是55AA...55EA显然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确的结束标记是55AA...55EA显然错了

哦哦。   原来是这样。每个硬盘都是55AA吗?

网友:
罗工 发点有技术含量的好不好 这么厉害的人物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们搜索55AA的的设置是怎么样的?我设置的512=510有问题吗?它不会自动跳转到搜索到的位置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教一下,应该是我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2012-11-30):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MBR恢复软件修复结束标志,效果也是一样的吗

那是业余爱好者用的

网友:
用winheX就可以弄了吗,还是?不是每个盘的分区都不一样,改了后出现什么结果呢?

网友(2013-01-13):
有的也不能乱改的哦

网友:
不是你说的就是改两个字母的事简单,那为什么别人会改这两个字母,你不会?这还是个长期学习、实践积累的过程。

网友:
学习了。初级菜鸟,不知道怎么出来那些码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