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GA20这个是哪个控制的?

楼主(2012-09-25):
修一片七彩虹的主板.945 MD2
故障:点不亮.
处理:换IO 可以开机.但PS/2不能用

测PS/2的对地阻值,正常.跑电路.到IO   ITE8712F-S KXS
到80 81 82 83脚.  正常.

查IO资料.
Pin(s) No. Symbol Attribute Power Description
80 KDAT DIOD24 VCCH Keyboard Data.
81 KCLK DIOD24 VCCH Keyboard Clock.
82 MDAT DIOD24 VCCH PS/2 Mouse Data.
83 MCLK DIOD24 VCCH PS/2 Mouse Clock.
45 KRST# DO16 VCC Keyboard Reset #.
46 GA20 DO16 VCC Gate Address 20.

查45脚正常.  46脚.开机屏显示后就从3.3 ----0V

谁知道这个GA20是通到哪的? 没图纸. 告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我换了另一片IO,故障也是一样. 所以排除IO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