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12V问题

楼主(2012-09-25):
电源是海盗船HX850,现在电源3.3V,5V的都正常,就是开机进入BIOS跟进入系统的前一段时间,电压升到12.2、3V,过几十秒就稳定到12.04V,这是什么情况,各位帮帮忙

网友: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电压多少有点波动,后面电压降到12.04V,负载都工作起来了

网友:
后面电压都没什么变化,电脑能正常工作,以前都不会,就是后来电源的安装反过来装,机箱是酷冷至尊HAF912标准版的,可是以前电压都正常,不会升高再回复到12.04V

网友:
12.04V   小数点第二位的完全算个体差异了吧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我的12.17~12.3V都很正常
電腦電源誤差5%

网友:
差个0.4左右电压,这是正常的

网友:
在误差范围内一般都没事的。在BIOS里面检测的和进入系统的又不一样。因为环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