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m

楼主(2012-09-2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c430m   系统go完以后,到释放的时候一检测到硬件时就死机了,也换过其它 版本的,内存,硬盘,cpu,都 换过了,bios也刷过,还是到一 检测硬件时就死机了,还没动南桥,这机器是 不是有通病啊请各高手指一下, 谢谢

网友:
看看低端设备 网卡 声卡这些  ,可以再装系统的时候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GHOST完毕过后,不要解压所有驱动,进系统后再解

网友:
声卡,网卡也看过了,测了一下供电,阻值都正常,释放完以后官方的下驱动也装不上,不报错,点完安装以后就没动静了,不显示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