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声卡问题

楼主(2012-09-25):
客户的机器没有声音了,右下角也没有音量按钮,查看找不到设备,插PCI声卡,装上驱动后出现音量按钮,但是依然没有声音.,BIOS里 ONBOARD HDMI AUDIO和ONBOARD HD AUDIO都关掉还是没有用,请大家指点

网友:
换个板载声卡就好了

网友:
把集成声卡吹掉

网友:
把原芯片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