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30分钟准时掉电的问题 未解决 来看详情啊

楼主(2012-09-25):
  bios以前被人刷过,EC bios  我们刷过,机器现象是开机后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就是狂转,30分钟准时掉电,试几次都这样子。重点说明   cpu  显卡温度都正常,50度左右,桥换过的,显卡没动,看cpu温控应该正常,个人认为bios程序问题,刷了还是不行。这个机器好像是通病了。大家遇到过没?求解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有通病,但不是你说的这种现象

网友:
这机子是BIOS问题 你要BIOS我给你个 QQ619474095

网友:
应该是BIOS版本的问题,BIOS没识别到南桥

网友:
应该是温度的原因

网友:
把bios放电后  时间归零了   进系统看   30分钟到31分钟之间准掉电啊。论坛有个师傅发的帖子说是针对E40掉电的bios刷了也不行啊!!!

网友:
还没看见过这样的,测试温度的准确吗

网友:
机器修好了,感谢大家。故障还跟南桥的bios相关,bios到南桥的线断了。

网友A:
你这个断线是人为弄断的还是自然断的呢?是不是刮胶的时候不小心弄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断线是人为弄断的还是自然断的呢?是不是刮胶的时候不小心弄断?

很细的一条线,应该是腐蚀断的,有轻微的发霉,30倍放大镜仔细看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