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太远也有点害人呀

楼主(2012-09-25):
今帮客户搞网络太气人了  就一家黑网吧 十多台机 一边几台 构成是路由器出来是多口交互机再小交互机  网线大概有100多米哦 中间还断过接了几个对接头  就机子多的那边上不了网  少的那边可以上网  首先我去就开始查了下网线 咦 网线木得问题 八根都亮  但插到电脑上 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分支”主线) 又去查了下网线  还是八根都通 没办法了 就下手交互机了 看指示灯  都是有网在闪 就是没得网  于是搞火了 敲了几下交互机  断了下电  奇迹出现了 即然可以上网了  汗  真伤不起呀...

网友:
开网吧省点好网线钱,我真是佩服了

网友:
当着人家客户的面你敢敲吗

网友:
即使能用,也用不长的,还会坏的,上次我也遇到过,不过是路由器,当时怎么弄都不上网,敲了一下路由器就能上了,过几天又不行了.

网友:
银弹哦。。直接拔掉。

网友:
必须用交换机

网友:
交换机工作不稳定,只断下电说不定以后还会出类似问题,交换机是不是接地不良?如果不是只能交换机了

网友:
不是网线问题了,应该是交换机问题。还有测试仪通,不一定能上网,我做机房的时候,遇到多起。

网友:
接触不良吧,看是插上了,但是信号不好,敲几下正好震动到位了
和电视及不亮,拍拍又能看了一样,呵呵

网友:
100米绝对要用好的网线才可以,而且看情况,如果有干扰的话最好还是用屏蔽的网线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是交换机过热或接地不良高静电造成的,如果是网线距离造成的可把网卡速率调成10m全双工的,有一定效果!

网友:
嗯,学习,学习,降速啊~

网友:
嗯,我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不过是家庭网络降速到10M就可以用了 不知道和你的情况一样不

网友(2012-10-25):
那么长的网线一定要好的网线 就是好的网线超过了90米也要通过交换机继电。不然衰减过大

网友(2013-04-15):
说的很没有用

网友:
这样可以修交换机呀

网友:
这也太省了吧,要接几个接头一根线,真是

网友:
谢谢楼主 改天遇到这种问题我也敲一下试试

网友:
公司的光纤,可是有一台电脑竟然有50米远,结果公司本部上网好好的,就是这台远的电脑上网总掉线,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呀?

网友:
像插头那个地方接触不好!你看看插头是不是生锈了。

网友:
不要用对接头,直接驳线,我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