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回收DV2000 V3000整机 修过只要是好的 都要

楼主(2012-09-25):
大量回收DV2000  V3000整机 修过只要是好的 都要,qq 1145086002 有的加QQ 联系

网友:
说价格啊。没有价谁卖你

网友A:
修过,又坏了,要不要?

补充内容 (2012-9-28 12:06):
已经出了,勿联系

网友:
给个价格啊,我有两台

网友:
不会是100一台吧!

网友:
价格500 - 700
具体看配置成色

网友(点评):
V3000.965,独立县卡。无硬盘,别的都是好的

网友B:
成色92新 。。V3000 无硬盘 2*512 MCP67   什么价格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色92新 。。V3000 无硬盘 2*512 MCP67   什么价格 好的

成色可以的话450

网友:
成色7 8成左右  120g硬盘 1g内存 8400显卡 就修过一次显卡 用了半个月又坏了 型号 v3706tx  北京的 可当面交易qq 13269763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又坏了,要不要?

什么价格,,

网友(点评):
加我QQ 56562O18O

网友(点评):
出了,勿联系

网友:
维修过显卡  V3000的   没有硬盘   条子     什么价格    显卡7300

网友:
主板没有修过,屏幕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位子才能正常显示不然又是白屏有时分屏,屏幕拆开垫过换过排线都没解决,外接显示一起正常,120g硬盘,2g内存,amd双核的,型号v3500  v3808AU外观成色还不错,多少收?

网友(点评):
那是屏坏了,B141EW04这块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