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

楼主(2012-09-25):
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用模块

开发人:苏林
用途:解决17-21寸液晶显示器电源故障维修难题

淘宝销售链接:
BGA直营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7.10.8dd71&id=16084849383&
深圳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230712860
杭州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7.46.5553d4&id=16081230346&

  不少同行都有修液晶显示器的经历,液晶显示器故障中电源板损坏占有很大比率。其中以电源驱动芯片、大功率电源开关管、取样电阻等损坏最常见,由于这些元件型号、品种繁多,常常由于没有相同备件,而无法修复。
  经过2年多的实验测试和检验,开发出了该液晶显示器通用电源模块。该模块具有:接线简单、方便安装、节省时间、减少库存、提高维修成功率等优点。碰到上述维修难题的朋友不妨考虑下我开发的方案。

一、模块照片

二、引脚定义
  1 脚 黄线: DRAIN ,功率控制端,  接原来大功率MOS电源管D极。
  2 脚 黑线 :GND,  模块地线300v,  接电容的负极,同一条线路上均可以。
  3 脚 红线 :VCC , 模块供电端 ,接反馈绕组端整流后电容的正极,持续供电,电压在12-18V之间。
  4 脚 白线 :FB  , 稳压反馈,  接光耦4脚,请确认光耦3脚接热地,不是热地的话就把光耦短接到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电路断开。
  5 脚 绿线: start 启动脚,接+300v电容的正极。

模块引脚接线原里图:

三、使用方法:
1.        拆掉原来板子上的电源芯片(一般8脚),和开关管(mos管)
2.        检查300v的电容,还有负载端的电容外观上有没有鼓包,有问题就先更换
3.        检查负载端有没有短路,ad板,高压板等
4.        接好模块对应的线路,并仔细检查没有接错,如果接错了会引起本模块炸裂
5.        装在原来的散热器位置,注意绝缘,不要短路的
6.        通电,测量电压是不是输出,没有输出的话查原因

四、注意事项:
1.        使用本模块之前,请先检测冷端有没有短路,有短路的先维修好,如果电容鼓包了请先换掉,高压包电路短路的也先断开,没有上本模块之前,拆掉原来模块的电源芯片和mos管,这个时候原来开关管中间的电极对热地的电压要有300v左右的电压。
2.        光耦的3脚如果不是接热地,请把3脚接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的电路拆空,并把白线接到4脚的位置

五、故障排除
1.        没输出:接线错误,不可以接错或者漏接,这样只能烧毁芯片,负载端确定没有短路的,光耦有没有为问题
2.        光耦部分的控制不对,光耦1脚不是接地,2脚通过一个电阻接vcc部分
3.        发热严重,如果管子使用不到10分钟,排除负载太重的原因外,检查热端变压器边的二极管和电容损坏
4.        电压不稳定,跳变:负载太轻或者太重,电压持续跳变是负载太轻,打嗝是太重,一般没有接负载的情况可能产生电压轻微跳变,主要由于变压器设计不一样引起,可以给接上负载试试,或  者在5v端接个100欧的电阻在测试,
5.       兼容性题,目前已经测试过多种电源板,手头测试过14张电源板,以前测试的都没有做记录,种类繁多,不兼容难免,碰到不兼容的朋友请联系我,我会进一步改进

相关资料:
1、模块内部图片:

2、实际改装图示:

3、应用实例:

楼主给力啊,
顶一个
1KB
先MARK,等需要时再来LOOK
不错的小板,支持
论坛需要这样有创新的人才...
不错,呵呵
其实用不了这么复杂,一片5L0380R或者5M0165R安装到开关管处,改两条线就OK。
会炸开啊 我一般不敢修带高压的板子 我们这边坏了全都是直接换板子!小时候玩这个的时候被电容炸的现在心里有阴影了
太牛了。
不知道LED的可以不?
某马的小板 加上苏林的小板 维修进入代换时代了么
很好啊
提醒一下,这个通用模块是要原机电源稳压部分无故障的情况下才可以用的!
林哥其还想去跟你学啊
有时候也是一种选择!

网友:
沙发,哪有卖的

网友(点评):
直接换通用电

网友:
直接换通用电源板

哥说得真对,你以为通用电源板什么品牌都通杀呀?没那么简单的,还是维修比较实在一点。
螺丝孔、电源座、VGA座等机械尺寸很难有相同的,这时候“通用电源板”就无用了,因为安装就成问题。

网友:
不稳定的,能修板则修板,不能修建议直接换或改通用板

网友(点评):
有同感,一线维修人员不会采用这个。

网友(点评):
有测试才有发言权,我们测试了2年,收集了15种以上的板子。测试波形见23楼。

网友(点评):
这个恐怕到时候有人会盗版的,自己把电路绘制出来买原件装。

网友:
我这里也有卖,可以用,
买了个5V的5线,测试了下,5V电压,开机和关机,电压会变化,模块就是电压不可能很稳定
修电视的朋友都知道的,,,,
显示器5V直接到屏电路,,用模块就是怕坏屏,没改用上去,,,,还是用通用板改装放心

说老师话sulin开发的这个模块实在是简单,本人彩电维修中用过类似模块,不稳定。一般不建议使用。
就你那破东西,拿来跟我阿林自己开发的东西比,天天壤之别

网友A:
等你烧坏一个屏,就知道怎么后悔了。

电源管理芯片,并不止是PWM出来这么简单,还有过流,过压,欠压等各种保护。

原来是阿林 开发的东西呀。来个照片看看。

网友:
以后换驱动板  高压板   电源板  全有通用的了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体积大小。哪里有售需要多少人民币。

网友(点评):
关注迅维淘宝店吧,价格不会高的。

网友:
我表示 难搞的问题 都换通用了  电源和驱动板  应为有些零件难找或者更本找不到  考虑时间和成本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该模块价格不会高,改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通用模块很好用,对维修比较方便,楼上的所说的改板,比较麻烦,成本也比较高。并且备用的时候要备各种不一样的电源板。而且有些电源板电源接口和VGA接口不合适装的时候,特别麻烦。对于维修显示器的这个通用模块维修范围比较广。

网友:
通用模块要是再坏了呢?又换啊?个人感觉还是要修复原来的电路放心些。

网友(点评):
有的用了2年以上了。如果真的有坏的,在换一个模块也不是太贵。

网友:
这样改通用版可以 方便多了

网友:
就是五条线,比较方便。维修速度快。效率高。

换板应该比这个更快点吧

网友B:
电视里改模块的话不耐用 过保修期就爱坏 且功率小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个模块和我们这个方案完全不同。

网友:
没这个说法吧。你说功率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你改的模块功率小还是?

Yy.

网友:
有点小期待了

网友:
这个与用在电视机里的是不是一样的,以前修电视的时候也用过,现在修电脑了,到不怎么用这个改电源了,因为液晶的电源个人感觉还是,修好,或者换板比较稳定,电视机里代用也可以,就是用户受不了价格,所以才用电源模块去修复电源电路

网友(点评):
原理应该一样的,电视机里的,那种,还可以调负载的电压的呢。。

网友C:
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样确实方便,维修也快,但是不人原来的电路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个图片看看

图片上来了,大小和打火机比较下。
这个模块价格不高,适合维修时间紧迫的使用。

网友:
这个什么时候有得?稳定不?

网友(点评):
实验了2年了。输出波形看23楼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到时迅维淘宝店会有出售。

管理员能否给个链接 我到淘宝找了  没找着

网友:
我也修了不少液晶,表示强烈赞同啊。咋没想到呢。

网友E:
说改模块不稳定的,只能说没有见到好的.5H类的还有三星厚膜类的,外围元件本来就不是很多,怎么会不稳定呢?只是把它做成了单独的一小块,没有什么不稳定的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改模块不稳定的,只能说没有见到好的.5H类的还有三星厚膜类的,外围元件本来就不是很多,怎么会不稳定呢?只是 ...

现在很多液晶电源PWM部分,本身就是一个独立小板的

网友:
板子还要再小点,  管子要能方便散热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是利用原来的散热器,直接取下原来的功率管,把这个模块安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林哥就是林哥,太牛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你烧坏一个屏,就知道怎么后悔了。

电源管理芯片,并不止是PWM出来这么简单,还有过流,过压,欠压等各 ...

过流,过压,欠压等各种保护
========================
本模块内置这些基本功能。连取样电阻都不需要。实验2年,输出波型,请23楼。

网友:
期待能早日用上这种模块!

网友:
这什么价格啊 价格低就很好哦

网友:
不是说换板就稳定。你电视机里面使用的应该是厚模。这种模块i稳定性绝对稳定。电视机的厚模使用时间不是很好,散热效果是不同的。

网友:
安装方法,仅供参考
注意:尽量减短引线,就可以减小干扰,利用原来的散热器,实在不方便可以用铁板或者独立加一个小散热器,满足散热条件就可以,固定好散热器,防止移动短路

网友:
善于开发 不错

网友:
现在还没上架吗

网友:
如能用   就买个来 试试看

网友:
赶紧上架吧,等着用

网友(点评):
帖子1楼加入了淘宝地址

网友:
发个链接 给我们 啊  我 想买

网友(点评):
开始发售,帖子1楼有淘宝地址

网友:
5L0380就可以代用了,只是需要104PF瓷片电容、390K电阻,找对电路接线进入就可以。

你这个还外接了个芯片- -

网友:
价格在5-6元可以接受的

网友(点评):
我们定位21寸以下都通用(部分22寸也能用),所以,5元的价格不太可能。

网友:
解决了显示器的有一大难题

网友:
5l0365r可以直接改  这东西不稳定

网友F:
价格怎么会在5-6块呢。。。??和5L0380看着差不多。。。

网友G:
这个模块有针对性,而并非完全通用,现在有一种完全通的的小板,感觉很方便!这个不过也不错,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
这个模块是个好东西。省事。。

网友:
我基本上电源模块全了,遇到么有的就买。放那么多。不行就改电源板,买了好几种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引脚,就是一个DM0465R的芯片。板上的电阻估计是启动电阻,板上的二极管估计是VCC稳压的。

那个8脚 ...

研究就是研究,成果就是成果,我认同你的技术不错,但是技术不是靠猜测的,很多电源模块,电源芯片外观几乎都一样的,没有什么的,本来就是国际标准的,搞技术的重要的是实在,搞实验碰壁,爆炸都是很正常的,准备再实验一些双光耦和多光耦的机器上测试,敬请期待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新,值得支持!!
即使有问题,大家可以积累经验逐步改进呀,最重要的为我们多提供了一种选择。

网友:
真的很有创意,请改进到稳定为此,期待中

网友:
直接换通用电源板

网友:
这个多少RMB啊

网友:
这个东西应急还可以毕竟比找不到配件干着急要好,不过电源板最好还是修好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独立的电源模块,明白人都看明白原理的,没有什么神秘的,只不过我们把它做成了成品,并且尽可能多的找东西来做实验,保证了其通用性,这个东西用途主要就是在你没有适用配件的时候,能让你赚到原本赚不到的钱,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网友:
这个模块多少钱???

网友:
哪里有卖的,好象接线比较麻烦啊

网友:
不是!看上去好像是DM0565RT!!!!这种芯片供电不能太高,超过20伏的就只能用5L0380了!低于10伏的就不能用了!这两种芯片我都不知改了多少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价格怎么会在5-6块呢。。。??和5L0380看着差不多。。。

这个不是5L0365,0365是4个脚的,可能是DM0565RT!

网友:
@林哥威武!!好东西啊

网友:
关键是成本的问题,  看你们的定价。

网友H:
一个维修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也应该是能修电源电路,还是建议修板,一则稳定,二则也是底线。

网友I:
线接的有点多,能设计成方形什么的最好,好上壳子。体积还行,可稍做大点也无防。这种模块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好固定散热,再就是好装壳,线不要太烦琐。对维修人再说,多几根线无所谓了,得好装壳

网友:
这样不稳定,而且易返修,也容易烧

网友(点评):
有2年的长期使用未损坏过的跟踪实验,对各关键点用示波器都测量过、对比过PDF要求的波形,你的论据是啥?!

网友J:
一线维修一般不会用这种的,能修的就修,不能修的一般用通用的电源板

网友(点评):
通用的电源板成本会比我们这个方案高1倍吧,另外,螺丝孔、电源座改来改去也未必让人感觉专业。

网友:
大家讨论的很激烈呀。

开发时遇到的问题很多,比如辅助绕组供电不同、各种干扰、等等,花费了很多时间,都有了比较满意的解决。

作为维修使用,为保障可靠性,每个模块出厂时,全部要测试通过。

上电前:

上电后:

以确保模块到用户手中都是可靠可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模块有针对性,而并非完全通用,现在有一种完全通的的小板,感觉很方便!这个不过也不错,多少钱一个啊 ...

通用的意思,就是要避免“针对性”。为此,我们能找到的板型,遇到很多问题,都逐一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个维修人员,最基本的要求也应该是能修电源电路,还是建议修板,一则稳定,二则也是底线。

前文已经写明:你有这么多型号的MOS管,驱动芯片,高精度功率取样电阻?实际上不可能准备齐全,导致无法修复。如果各种型号都备齐,这个成本。。。开过店的人应该了解我们所说的情况。

网友:
跟通用模块差不多,到处都有得卖,不知可靠性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线接的有点多,能设计成方形什么的最好,好上壳子。体积还行,可稍做大点也无防。这种模块主要解决两个问题 ...

就是基于维修实用出发,安装在原来的功率MOS管位置,方便安装,又不破坏原来的电路板外形,避免打孔等。。。

网友:
看上去挺不错的

网友:
好东西黎的喔,直得想的

网友:
也就是把核芯做在一起了,,自己也可以做,,哈哈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市面上的哪种?该模块方案,目前没有雷同的,有2年的长期使用未损坏过的跟踪实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电视里改模块的话不耐用 过保修期就爱坏 且功率小

这个我真没用过 也没有说不好 只是说电视的模块的问题 不同于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真没用过 也没有说不好 只是说电视的模块的问题 不同于显示器

方案不一样的。我们这个是利用板上原来的变压器和取样电路,模块核心保证原来的输出电压和功率输出,因此,也不能对输出电压调整。

网友:
还是按老套路修吧,实在修不了就换了

网友:
我想买    发个淘宝链接給我

网友(点评):
淘宝地址在帖子顶部就有

网友:
我担心的是装上去可以用多久, 是PWM芯片驱动MOS管吗?

网友:
这模块能问稳定当然是最好的了.那样就不那么麻烦改电源.期待.

网友:
是方便 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我就修过比人改的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线维修一般不会用这种的,能修的就修,不能修的一般用通用的电源板

定价能否控制在10元以内?

价格控制在10元以内,我想可以推广

网友:
期待更多人的测试效果,还没用过不敢乱发言。

网友:
呵呵 我有个大的电源模块  只接两条线

网友:
其实开发出来是件好事!看个人的维修能力。有些人料板一大堆,时间久了,备件也多,就不太需要这个。但适合刚开店不久的人使用,而且节约备件的开业成本。

网友:
上次修个显示器就因为本地买不到电源芯片,只好放弃了.

网友:
做维修的,也都是为了赚点钱。刚才看了一下价格,12块钱。感觉也不便宜。通用一体板的价格也就是25左右。虽说有时换一体板的时候可能要改电源口位置什么的,同样,客户看到换那么大个板,也容易要价格。相对来说,换这个小模块的话,价格要高了,客户看着也不舒服,要低了,还不如换个大板赚钱!

网友:
鸡肋,大多数都是可以修好的  修不好买块板也没多少钱  不像电视机

网友:
可以考虑下

网友:
很期待啊,看看价钱怎么样。

网友: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连个电源都修不好还混什么?还不回家卖红薯去干吗?

网友(点评):
这里卖红薯的人不要太多。

网友(点评):
非常同意,对电源维修的能力就能衡量一个维修人员的水平。回想我当地的一个三脚猫功夫的维修人员开店招牌上还打上专修疑难症,呵呵,好笑,一块驱动板上的1084尽然用60N03代换。可想而知什么水平。

网友:
觉得用通用版和这个差不多额

网友:
不错的一种方案,先试验一下再说好坏。

网友:
好东西 期待早点上架

网友: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

网友:
要是那个场馆在板子拥挤的部分就不好装了

网友:
维修从业者的福音。

网友:
要是仅仅大功率管坏 买个换上就行了 不要改的这样子 其他地方坏了 这样该也是不行的

网友:
模块能代替这些元件么

网友:
如果是电源后级坏了。比如光耦坏了。TL431坏了。后级稳压电路坏了
电源模块装上烧了,算谁的? 还能保修吗?
yzz163
你说的431取样部分实际坏的很少,几乎没有。 实际上坏的多的是:功率管、驱动芯片、高精度高功率电流取样电阻
详情

网友:
这东西只有试过才知道,有时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也能用这个改?没改过。有些时候电源板修不出来,直接换了。还有许多坏的电源板在家睡觉呢。用这电源模块改的,能带大功率。

网友:
可以,很实用,方便!

网友:
通用性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
就是我们的实习老师吗?

网友:
有开发就有进步的

网友:
楼主是用的那个三星的电源芯片,内置开关管的芯片吧。型号忘记了,,外观挺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我的原则是能修好的尽量都修好。因为感觉原装电路比较好。同时电源部分维修也不是很费劲的 。如果什么都用模块,那么怎么能体现你的维修技术啊 。从成本上来说模块的价格肯定高的 啊。具体怎么算,大家都懂得

网友:
这个很好用 ,应该】

网友:
版主不是 一般的人。。能看得出来。。

网友:
感觉没多少用,显示器电源修不好的少之又少,

网友:
实在难缠的电源板改通用模块确实是一种捷径

网友:
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
临时用用还行,常用也就失去了维修的乐趣了。

网友:
牛逼人才这样的话修显示器就快多了。基本上都是电源板坏

网友:
这个不错啊。可以用用啊

网友:
能不能发个改板的视频来看看i,挺不错的,赞一个,有时间一定试下,就是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从大量(2年的实践次数不低于1000个)的维修案例总结出:
实际上坏的多的是:功率管、驱动芯片、高精度高功率电流取样电阻。这3样器件由于种类繁多,没有相同的配件,尤其是最后这个0.X的高精度电阻往往造成维修失败。
你说的431取样部分实际坏的很少,几乎没有遇到。这也是前文要求你自己要先排除的。另外,如果仅仅是这部分有故障,本模块将不会工作。

网友:
有时电源板带不起负载,也能用这个改?没改过。有些时候电源板修不出来,直接换了。
=============================

有很多维修人员换了一些元件,仍然出一些问题,就找不到思路了。。。其实主要是你换的元件是否是“好”的,在假货横行的年代。。。

上一个回复中“没有相同的配件”,还有个含义是你不敢保证换上去的是原厂元件,而导致失败。

在你修的山穷水尽的时候,不妨试用下我们的模块。

网友:
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前面帖子里(23楼)有测试波形。另外,每个模块都要求点亮屏幕才能出厂(74楼)。

网友:
你这种电源模块淘宝还卖12元,加上快递费10元,这个成本不低哦,我平时是用5L0380模块改装,方法也是一样的,这种模块在电子市场才卖4--5元之间,成本低,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还不如用TOP223Y改来得好,我改过几个,都不错.

网友:
以后不好修的就可以全换通用板了,真不错,简单又省时间,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真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这种模块肯定用不了呀!我有个同行修电视经常用这种电源模块。有一次他修了台液晶代换模块后,问题来了!电流太小呀

网友:
有创新,有发明就是好, 将一切标准化,通用化.

网友:
这跟0565是不是一个功能的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太高深莫测了。还在学习中

网友:
维修量大的话,用这个能提高效率

网友:
功率太小,不适合大功率显示器使用

网友:
会不会爆炸呃

网友:
没用过i 不知道真心可否啊

网友:
不错方便多了 有些品牌的电源 用同用很不好改  好东西

网友:
好东东,修显示器又快又好

网友:
维修电视的人都知道有这种代换模块 和楼主的就是一个样。  支持下楼主

网友:
有了这种东西感觉维修简单很多了

网友:
看图的接法,过压保护和过流保护可能有问题。

网友:
方便吗?其实一些常用的电源IC,电子商店都有销售,改了反而影响电路完整性,供电不稳就麻烦了!

网友:
有了这个模块。以后修不了的电源板,就用这个改上。方便多了。。。

网友:
嗯  好的 。。有需要关顾的··

网友:
挣点积分 哎 没分下部了···

网友:
支持版主到时间学会了,也买几个用用

网友:
找得到芯片的情况下还是修好原机板,实在找不到这个也是个选择。楼主可以哦。

网友:
支持你的开发精神!不知道和市面上3842方案的上下几何!毕竟这种很容易买到。

网友:
买个回来 试试 看看

网友:
有总比没有强,多一个选择总是好的。

网友:
保留意见,观看态度
下次发货时,先弄一个放在自个机上做一温度,接一下大尺寸的光管的测试,并了解一下,一个坏的电源板从拆周边元件再接上你的芯片总共要花的精力和时间。
其实老师把这东西说太复杂了,我看上去都不想买了。应该用另一个方法,比如拆什么脚的周边元件,不如直接在线上划一刀断开。
人家卖电板一体板,说明,只有一张图,VCC  PW GND 。你卖芯片要看的说明几面这么长,虽然详细说明点好,但客户的角度上看,有几个会认认真真的看完的???

网友:
用原装的配件换上不就OK了吗,

网友:
购买了三个,已经坏了一个

网友:
2.        光耦的3脚如果不是接热地,请把3脚接热地,同时把4脚外围的电路拆空,并把白线接到4脚的位置

弱弱的问一句,3和4之间的电容需要拆除吗?

网友:
哇塞。看起来很简单啊,看来以后不怕电压修不出来了,直接改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我相信信号的通用模块也不远了

网友:
我这一般都备有IC,实在不行就改线路,基本没有换过板子,不过有了这东东,停省事,我比较头疼的也是主控芯片坏,改起来也比较麻烦。
不知道这东东多少钱?

网友:
这个东西实用性很不错

网友:
原来是阿林的大作啊。怪不得我在淘宝的上只有迅维的网站上有卖,不错。

网友:
r搞不懂,我修不来显示器不好意思

网友:
直接点,多少钱

网友:
此神物太逆天了,以后修液晶好搞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还没试过

网友:
能否弄个视频教程看看,,

网友:
以后大家都会修了 我们就没用了

网友:
这个的确很实用

网友:
遇到 烧糊 看不清 的板  可以代用一下   不过还不够简洁  像电视上的通用模块3线够了

网友:
相信基地的东西     希望是维修人的又一i福音

网友:
直接换通用电源板呢。。

网友(2012-10-25):
东西不错哦 就是有点贵哦 个人感觉

网友: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关键是性能要稳定

网友:
请问这么好的东西哪里有买呢

网友:
那就省开好多麻烦了

网友:
会修的电源, 肯定能修出来。

不会修的看不懂电路的人,即使有模块,也不一定能修出来。

还不如换通用板。 通用板还能保修。

网友:
好东西,体积很小,方便安装。

网友:
学习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看起来来不错

网友:
希望稳定 但是我一般用电源设备器改装的

网友:
能修板则修板,不能修的,建议直接换或改通用板

网友:
很好!就是价格有一点高.

网友:
芯片不好备货,有这个确实方便 ,希望到时拿些来

网友:
总觉得这样改有点不放心.替换的差距有点大

网友:
还没用过,有机会试试看拉!

网友:
版主们 多研究开发些作品 对社会是一大贡献啊 对咱维修的来说是巨大贡献

网友:
看来是可行的,因为东西已经损坏维修只是延长它的寿命。说白了就是修好就有钱赚,现在的社会自命清高不是什么好事。小平说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

网友:
建议把引线留长点,有的还要接点线,耽误时间,呵呵

网友:
保护电路不够强大,容易坏

网友:
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也太简单的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用品的。。发个来用用先,打广告嘛。

网友:
支持苏老师,明年到基地跟苏老师学习笔记本。

网友:
苏林老师的QQ号码请发下,我购买了这款液晶通用模块有问题需要请教一下

网友:
其实LCD的电源不难修,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修好LCD电源的成功率一定要在99%以上,要是修过CRT的,现在修个LCD电源,30分钟之内就能修好。
同意楼主:
5.0
amdkgd
你确定你的LCD修复率99%
详情
青岛踏云
同意楼主:
老大 现在有多少合格的维修员 这个你应该明白的 不是当年修CRT埋头跑电路的时候了 都懒的很

网友:
其实LCD的电源不难修,一个合格的维修人员,修好LCD电源的成功率一定要在99%以上,要是修过CRT的,现在修个LCD电源,30分钟之内就能修好。

老大 现在有多少合格的维修员 这个你应该明白的 不是当年修CRT埋头跑电路的时候了 都懒的很

网友:
赞同楼主。。。 回头买来用用

网友:
有创意,相当不错的

网友:
这种我认为不耐用,时间长了会不稳定,

网友:
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有些板电源和高压升压部分都出问题就麻烦了!改完电源板又要改高压条。

网友:
好东西 买来装上就OK   比较那种电视器的1+1电源模块方便多了

网友:
楼主最好上传个视频,手把手教大家,这样,更让大家接受

网友:
电源模块现在很多种了 关键是看 带负载能力如何

网友:
很好,看来维修越来越简便了。

网友:
如果好用的话,就买吧,方便维修

网友:
用不了多久

网友(2012-11-24):
呵呵,应急维修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最好还是用原来的配件修理好

网友:
期待更牛的万能板

网友:
修电视的时候用过 ,应急处理是可以的!

网友:
嚯嚯   真是不错啊   电路的知识学习真是很神啊

网友:
真这是维修人员的福音啊!

网友:
以后出现电源故障的 就直接换了 省事又方便,不晓得这种通用的模块价格和质量怎么样

网友:
没板代换的时候,可以考虑

网友:
有点  麻烦~

网友:
多年前用于彩电的万能电源模块就已经出现在维修市场,其主要是以3842为振荡芯片设计。我一般都是按原机电路维修,这样可以保证原来的设计性能,包括过流过压等各种保护措施,模块主要用来判断故障。现在的万能电源模块设计制作已经比较成熟,前期在电子市场已经看到有用于液晶电视的万能电源模块出售。

网友:
你说的这些,在很早一前,好像有在电视什么电源板上有用的,早就有人开发出来了,在液晶上,一般的板都可以修起来的,不用这么麻烦吧?  换一个小八脚,MOS管,0.33电阻, 有时,还有一个小稳压二极管,就可以的,没有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