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VTT电压问题

楼主(2012-09-25):
七彩虹945的板子,CPU核心、复位、时钟、内存1.8 3.3都正常,唯独没有VTT电压,可以触发但不亮,诊断卡显示----。

请问怎么修

网友:
这板子是INTEL芯片组!最好是按照INTEL芯片组的时序修,INTEL是先有桥供电之后才有CPU核心供电的,诊断卡显示————,是不跑码故障,查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不是说过了吗,供电,时钟,复位正常,我也知道时序的

网友:
如果有桥供电 则差VTT供电mos管工作条件

网友A:
Intel 的,没有VTT,还会有CPU供电的,还没有碰到过  楼子请问那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没vtt供电,cpu供电 复位应该不会有把

网友:
是先有vtt,在有核心电压

网友:
量一下mos管得s极对地阻值,是不是北桥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el 的,没有VTT,还会有CPU供电的,还没有碰到过  楼子请问那板是什么型号的

七彩虹945 conroe series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