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光942的手柄到底用的是哪种?

楼主(2012-09-25):
刚淘回一个2手白光942的焊台,不带手柄的,正准备找个手柄,但网上942的手柄不只一种,晕了!到底是哪种?是不是两种都能用?哪种更好用?

网友:
很想试一下效果

网友:
可以使用912,2025,2027,2028,下面的那种是正货,上面的是深圳白光

网友:
电线拎起来像面条一样柔软,用手捏还感觉里边铜线很粗!这就是白光的手柄,安泰信的也挺好,就是天亮了线会硬!

网友:
上面的是936的手柄,下面的是951的手柄,942和951都是使用的T12烙铁头

网友:
感觉 还是912做的实在一点,2025和2027漂亮一点,现在白光也出了和912外型一样的新型号。

网友:
还是912的好用啊,带劲

网友:
912(黑色)9501(蓝色)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912手感好一些。

网友:
912 是的  第一个图不是的,第二个图才是942 现在942价格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