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完系统,装了360后电脑会死机!!!!!!!

楼主(2012-09-25):
最近两天,修电脑,给客户装完系统,按照原来一样就装个360,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据然死机,还以为其它盘有病毒呢,于是重装,把硬盘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总没有病毒了吧,结果呢,问题依旧,进入安全模式卸载360,电脑据然运行正常,无语了,让客户取走机器,这两天据然遇到10几台机器都出现装360就死机,郁闷啊!!!
有跟我同样的问吗?大家说说到底是啥问题呢?????????

网友(点评):
我装的系统 基本都装的360,没出现故障呢?

网友:
是在网上下的还是在你U盘上。。。

网友:
遇上过几台,全盘格式化,重建引导。

网友:
十几台太夸张了,遇到过一台,低格硬盘

网友:
装装其他杀毒软件试试就行

网友:
这个帖子黑三六零呢吧.不过无所谓了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

网友:
估计是电脑太慢

网友:
  呵呵 我似乎没哟遇见过啊

网友:
叫他别用360要用金山了

网友:
从没遇到过,试过上256M SD内存的机装360,一样开机飞快

网友:
是不是360安装程序有为问题啊,没遇到过!

网友:
是你的安装出了问题吧,或者360加了些不相关的垃圾程度

网友:
此贴必火,先占位支持了,谢谢分享

网友:
额 没遇到过        我一般都不给客户装杀软的            自己用的一直都是裸奔       客户那边也从没反馈过这问题

网友:
360程序多少有点问题,不用装了。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360就别装了,装个瑞星吧。

网友:
装360杀毒的同时是否有安装其他杀毒软件呢?  如果有,请卸载其一.

网友:
是用U盘装的吗 我的U盘有病毒了 装系统就这样

网友:
肯定是你U盘中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