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开机报错

楼主(2012-09-25):
今天接一台HP ProBook 4411s 笔记本电脑开机提示BIOS APPLICATION ERROR 501
各位大哥有谁遇见过这种情况的。 能告诉小弟我一下吗?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出现这种故障,通常是QuickLook2功能或EFI Boot Mode功能开启所导致的。建议关掉这两个功能,即可恢复正常。方法很简单,在开机时按F10进入BIOS,进入System Configration->Device Configuration,将里面的HP QuickLook2和EFI Boot Mode项设定成Disable,保存设置并退出重启即可。

网友B:
bios应用程序错误。会不会是外设引起的啊!

网友:
报BIOS错误,刷BIOS呗。、。。

网友:
  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似乎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C:
关掉QuickLook2功能:开机在POST画面时按F10进入BIOS,依次选择Sytem Configuration->Device Configuration,将里面的HP QuickLook2设定成Disable。
关掉EFI Boot Mode:同样在sytem Configuration->Device Configuration中,将里面的UEFI Boot Mode设定成Disable。

网友:
就是进不了BIOS。开机按F10没反应啊、键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掉QuickLook2功能:开机在POST画面时按F10进入BIOS,依次选择Sytem Configuration->Device Configuration, ...

进不了BIOS啊,按F10没反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应用程序错误。会不会是外设引起的啊!

外设都正常啊。没什么损坏的

网友D:
那外接个USB键盘可用不

网友E:
按F9也可以进BIOS 最后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外接个USB键盘可用不

也没有用,就是进不了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F9也可以进BIOS 最后个选项

进不了啊,按什么都没用啊,键盘是肯定OK的

网友:
进不去BIOS就拆下来刷呗 HP的机器养活太多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种故障,通常是QuickLook2功能或EFI Boot Mode功能开启所导致的。建议关掉这两个功能,即可恢复正常。 ...

同意楼主!

网友:
嗯嗯……。我也采纳一下……收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