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REV.2.00G小四口掉电

楼主(2012-09-25):
一块华硕M2N68-AM REV.2.00G主板,插上小四口CPU12供电,触发后五秒左右还没开始跑码,复位灯一闪就掉电,不插小四口不掉电.触发后测量开机排针正常5.12V不拉低,VCORE 1.08,复位1.86,PG1.86,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刷过BIOS,还是掉

网友:
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主板啊!  后级有短路的嘛?

网友:
N68的板电压正常掉电,查32.768  还不行,焊桥

网友:
查 THE TOH 温控电压正常不   VDDNB+2.5v  还有 掉电电压都有么! 要仔细测量哟~~~~

网友:
通病,你直接加焊桥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