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主板待机偏高,上电就有1.8VS!求解

楼主(2012-09-25):
仁宝主板LA—4211P,上电待机偏高,指示灯不停闪,拆开机器发现保护隔离发霉,不清楚是否进过水,客户不肯说,没办法,先查了保护隔离G级有19V,我以为捡了个便宜,只要修好保护隔离就可以了,至于这部分论坛有讲,不详细说明了,修好保护隔离后,G级8.多V应该是正常了,看待机还是高0.06A到0.08A之间,摸下主板发现显卡有点发热,先触发看看,发现触发到0.78A就不动了,明显CPU都没过完,从头再看待机偏高要先修复,显卡为什么发热,莫非短路?翻开图纸看显卡部分,有个电压1.8VS出现次数挺多的,先测下,果然,在待机有1.8VS,难道待机是已触发,为什么能再次触发至0.78?不可能有二次触发吧,我想断开1.8VS电压,看待机是否变化,无奈找遍整个图纸我看不出1.8VS是怎么出来的,我先后拆下IO和南桥,还是有1.8VS出现,莫非出鬼了?求各位帮忙找下1.8VS电压怎么出现的,至于图纸各位应该有,很常见的.

补充内容 (2012-9-26 13:58):
解决

网友:
图纸 48页PU6 ISL6228产生的1.8VP
1.8VP经过PJ12 变为 1.8

网友:
LZ这板子很明显进水了

网友:
有些供电是待机电路,系统管理芯片等电压控制芯片产生,并不是拆了I\O和南桥就没有的,看三楼的,可以找这个节点,那是我同事

网友:
看看仁宝上电时序吧,EC通过SUSP#信号产生5VS.3VS.1.5VS.1.8VS等,我以为拆EC就没有了

网友A:
这是1.8VP的产生,是通过触发后才有的,我测过触发才有此电压,不是1.8VS,看样子1.8VS应该是待机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1.8VP的产生,是通过触发后才有的,我测过触发才有此电压,不是1.8VS,看样子1.8VS应该是待机产生

1.8vp>  1.8V> 1.8VS  ???

网友B:
SUSP在待机的时候是高电平,触发后低电平,又VSB直接导通mos管输出1.8VS电压,你检下Q15的2脚电压,如果为低差EC输出部分,如果为高,Q15损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SP在待机的时候是高电平,触发后低电平,又VSB直接导通mos管输出1.8VS电压,你检下Q15的2脚电压,如果为低 ...

好像是的,SUSP#为低电平有效,查过此信号插电就为低电平,EC换过,还是为低电平,很奇怪,难道后极拉低,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的,SUSP#为低电平有效,查过此信号插电就为低电平,EC换过,还是为低电平,很奇怪,难道后极拉低, ...

COMPAL的MB多数在SUSP#那是有两个N沟mos转换成SUSP的

网友:
根据8楼的指点有点思路了,既然提前发出1.8VS,5VS等信号,那么就想想为什么会提前发出,先查+5VS的转换电路 +5VS是待机5V转换而来的,既然提前发出那么就要U23停止工作,实测G级为高电平,正常为低电平,那么必须满足SUSP为高电平才能产生低电平截止+5VS出来,查SUSP来源 SUSP是由RTCVREF产生,实测没电压,难道Q22导通对地了?再测SUSP#为低电平,正常,那么问题出在RTCVREF那块,电阻R234两端都无电压 发现R234有3.3V供电,这下又回到原点,保护隔离,测PU82脚有3.3V,再测之间线路不通,看来又断线,飞线待机正常了0.01A,看来这机器是进水了,保护隔离部分我都飞了四条线了,这机器修得糊涂,难道时序靠前还不能显示

网友:
直接查1.8VS的开启信号来源。明显的时序错误,无非就是三者的关系BIOS,EC或南桥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