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42MSO05DC 42寸不开机 指示灯一直为红色 求助!!!

楼主(2012-09-25):
康佳42寸LED电视机型号为: LED42MSO05DC    还没过保客户说找不到发票了..
现象: 指示灯一直为红色 、按侧边待机键指示灯一直为红色无反应。
我是专门修笔记本的,液晶电视修的很少哦。有生意做我也得修啊,,我折开后盖测量(主控板)驱动板上有12V  5V供电  ON/OFF有1..7V
把驱动板拆下来用外接电源加上12V  5V  、  不过 ON/OFF是3.3V了  按侧边待机键指示灯还是一样一直为红色无反应
。测BIOS上8脚有3.3V供但是测不到波形,2脚为3.3V感觉好像程序有像丢失了一样。不知道在哪可以搞到这个板的BIOS程序有人有吗?有的话共享一下吧   大家帮我参考一下是不是驱动板上的问题?求助啊,在线等。。。。。

网友:
就是不开机呀。

网友:
找远点的地方给别人修!!

网友:
我前天就修好了啊,换了个主IC

补充内容 (2012-10-8 14:11):
芯片就要50元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两个原因,一个是程序,一个是主芯片损坏不工作,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还好程序没坏啊,坏了没的搞呢。机器还没过保找不到程序的哦

网友:
楼主,要是不是主控芯片坏。。你又发了回来哪不是亏了吗

网友(点评):
我本来就是赌一赌啊

网友:
这机的通病

网友(点评):
你怎 么知道是通病?你修了吗?为什么不先跟大家发个贴呢??我当时找了两天没有人发这个机的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