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斯德博伺服驱动器5075AL自检故障

楼主(2012-09-25):
主机更换成5075AL后就无法自检成功了。由于5075L德国已经停产。现在订购只有代A的型号。

网友:
LZ是在找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
后来找到问题,出在原来的哪根编码器电线上,问题是原电缆和5075L是可以,而用在5015AL上就不行了,程序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树版现在主修工业电器啊?

网友:
这是去年维修的一个案例,最、终更换了一根原装的斯德博编码电缆,问题解决,问题在于两根电线接线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点评):
会不会原来的伺服故障原因就是这个电缆不可靠?

网友:
是否有查阅过两根电缆的结构图是不是一样的,

估计是设置了终端电阻的问题,就一个小小的拨码开关。

网友:
可以明确的说明上面是没有拨码开关的,这个是编码器电线,电机哪头还是原来一样的,新的驱动器和老版的固件是不一样的,自检报错是温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