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掉电修复板号L-NC51Q

楼主(2012-09-25):
下班的时候一用户送来一台老联想机,开机闪一下掉电,拔掉十二伏不掉,想问题就是出在CPU供电部分了,折机对地打阻值三组供电MOS PHD78NQO3L管坏了一半,没办法把三组MOS全部折下料板上没找着一样的管我上管全用原管下管用PHD66NQ03代换试机不掉了,可以跑码了,装回机箱试机跑25显示器不亮,晕,开始用户就说了花多了超五十就不修了,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放弃的话刚才一切白忙了,没办法再次折机,看桥部分有加焊过的痕迹,明显又是它的问题了,折开重新加焊后试机可以亮了,庆幸没白忙一场,我还用的老式8205拔焊台,虽然没少立功,可遇到这样的用户也挺郁闷

网友:
虽说技术是用来赚钱的,但是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啊!这是金钱买不到的。继续努力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会返修的,加锡 这东西 不稳当

网友:
这款主板的通病,北桥

网友:
郁闷,昨天做完桥以为没事了,没想到今天又出现开机掉电故障,折机看MOS管D级S级短路,时短时通,合折下来板位就短,电源蕊片ISL6566

网友:
可能不是这个问题。问题没有找都。

网友:
昨天就是CPU供电短路,换了四个MOS管正常的,今天就又不行了,12伏直接接上管D级,S级现在短路接地,谁修过类似故障或是这图纸的麻烦似一份,板子不值钱,主要想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