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不见一回哦,偶的第一次。

楼主(2012-09-25):
  开始新的一天,精神抖擞。没想到一来就给了我一个难题。由偶慢慢道来吧。同行拿来了台华硕的。说是没声音。我心里有底了。华硕有个功能就是在开机自检时久可以检查声音的。BIOS里默认是关闭的。我打开后重启。有声音了。心想,应该是驱动问题,最多就是系统了。进系统后,检查驱动。没什么问题呀。不管了,先卸载,在重新打,不行呀。然后又在官网下载驱动,在打上去,还是不行,硬件是没问题的。是不是产生冲突了,重做系统吧,我很讨厌这样的。本以为重做系统肯定好了,怎么还是不行呀。难道不是软件问题,而是硬件问题。接下来用耳机听听,仔细看过之后,才发现,耳机孔很松,应该坏了,但是,即使坏了,也会影响呐吧那边没声音吗?以前从来没遇到过呀。没思路了。直接拆下来,把耳机接口换了,居然好了。两边都有声音了。就这样好了。虽然是好了,还是有点想不通。希望看了此贴的指点一二。

网友:
百年难得一遇啊,楼主可以买六合彩了

网友:
耳机内的转换电路可能不好了,内部有几个贴片,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
耳机里面有个弹片可以有个开关功能

网友:
我也遇到个台机,也是这样,最后只有装了个USB声卡了事

网友:
耳机插座有开关喇叭的功能就像你插上耳机插头喇叭不出声音一个道理,可能弹片不复位了

网友:
耳机检测弹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