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M3主板不加电故障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2-09-26):
开机针有3.5伏到南桥也有3.5伏,短接开机5脚没有低电平9脚也还是5伏,不清楚是南桥的问题还是8282M的问题,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忘了说了,除标注电压外其余脚均无电压,没有查到8282M所需的工作条件,不懂它的开机原理

网友:
5VSB给芯片的16脚提供基本的供电,当触发电源开关后,南桥发出SUSB#高电平信号经过R191使Q27导通,将SB_PSON#拉低,当SB_PSON#变为低电平1US后,芯片会通过第9脚将ATX_PSON#信号发给ATX电源。
   ATX电源开始工作,输出各路供电,当各路电压稳定后,发出ATX_PWRGD信号给芯片的ATX_PWRGD,通知芯片主板上的基本工作电压已经OK
    芯片得到ATX_PWRGD信号后,会通过12脚发出开启内存供电信号,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收到开启信号后,开启内存供电VDIMM,同时VDIMM电压会反馈给第4脚。
  当VDIMM_STR_EN稳定后一段时间,由第14脚发出VDDA_EN信号开开启VDDA_25供电,同时反馈给第3脚。
  VDDA达到并稳定在2.25V以上后,VCORE_EN发出开启信号给CPU电源管理芯片,开始给CPU提供工作电压。
  VCORE稳定后,电源管理芯片会发出VCORE_GD信号给芯片的第1脚,通知芯片VCORE供电已经正常。
在收到VCORE_GD信号后,15脚发出VLD_EN信号给相应的电源管理模块使其工作,并将该电压反馈给VLDT_12,当VLDT_12正常有效后,11脚发出CPU_PWRGD信号给CPU。
   如果觉得能帮到你的话加点分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查一下  8282M 周围的 排阻

网友:
SUSB是南桥发出的一个高电平信号相当于SLP_S3此电平为低 表明南桥的待机条件不满足 查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和RSMRST信号此信号一般是IO发给南桥的 此主板要加电IT8282M的第五脚SB PSON必须是低电平 有什么不明白在问我 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今天忙,没顾上看,明天再查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