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 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26):
客户拿过来说电脑不能充电。。接下来后开单给客户。让他等消息。。

    插上电源待机0.09A,把电池插上也是显示0.09A,这应该说明没有充电电流。。开关进系统看一下什么情况先。
  进到系统后,系统下是已经显示正在充电中,但是怎么充还是一样。。充不进。。。我把电池放到别的电脑上是可以充电的。。
电池绝对没有问题。。。。。

     拆机后,充电芯片是BQ24703,测此条件  ACin   ACP  ACDET 都正常19V左右。。,用手摸了一下24703,温度感觉比较热。。马上从料板更换了一个。。。。再次插上电源和电池。。。发现有充电电流了。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就完事了。
      充电电流一直往上升。。。。升到3A多还在上升。这么大的电流肯定不对的。。。我怕时间长会把其他烧坏,就拨掉电源了没有再充。。。注意这个是我没有开机充电的,,是待机下充电的电流。。。。。再次手摸充电芯片,超级烫手。。
不管了,,如果是有充电电流的话,应该可以充电吧。首先插电源进系统看一下是不是能充电。。。。进到系统后才插上电池。
后来发现是可以充电的。。但是为什么充电电流一直往上升呢。。。奇怪。。。

                  奇怪了,难道我换上的BQ24703也是坏的吗。。。,我在通电中,去量条件时,不小心把BQ给搞烧了。。没办法。。
再更换一个全新的,不拆主板的啦。。。。。。。
   更换后结果还是跟之前那一样的情况。。。。。当时就傻了。。。为什么会这样。。。

                这时再次回想到待机时0.09A这个电流。。充电芯片不充电时,芯片也会热,如果加上充电的话就变成烫。。
这时就怀疑待机电流0.09A不对了。。刚开时没有注意这个电流,因为机器开机一切正常。。。

           充电芯片发热,,后级有短路或者控制信号方面有负载过大。。。。
首先就测了一下控制信号方面的。。。。第一个测到的是25脚ACDRV# 有19V,这个信号是通往第二个隔离管的。。
这个电压不正常。。。一般是9V左右的。。。。因为这个也是直通的,也没什么好查。。直接更换了MOS管,
结果一切正常了。。。。待机也恢复到0.05A.充电芯片也不发热和发烫了。。控制信号25脚ACDRV#也变会9V左右了。
                拆下来的管子量了一下,D极与G极间有400多的阻抗。。 维修完毕。。。。

网友:
MOS管不良啊。。那充电时MOS管应会很烫呢

网友:
主持。。   很详细的  。。讲解,,,,   谢谢  。

网友:
经验加技术维修啊。

网友:
这问题得好好考虑了,呵呵呵。原来是那个管不良了,呵呵

网友:
刚来时是充电芯片坏了,因为没有充电电流,换掉后就有了。但是不断上升。。MOS管影响不断上升的。

网友:
两个关联的问题

网友:
楼主高明,要我就去测EC检测电池电量的电路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