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再发个-示波器减少返修案例-联想K43A开机不显-有水印版

楼主(2012-09-26):
PDF直接出图,有水印.
观看最佳:19正屏,分辨率1280X1024,全屏.
示波器型号:54600B

网友:
呵呵!楼主真是厉害啊!一般自举升压电容就易坏呢!

网友:
这一例中不是升压不成功,电压是能达到5+19-2=22V的,而且方波除了上升沿那部份,其他正常的.输出电压也能达到1.5V且而满足内存供电,能开机进系统.但是维修的思路是损坏或烧件必定有原因,所以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的驱动波形,才发现驱动异常.

网友:
较新型的PWM芯片跟相对老款的PWM芯片上管G极波形有些不同。新型前面多了逐减什么弦波

网友:
补充一张烧坏元件 的图片

网友:
技术精湛,学习了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波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不错,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波波呀

现在有的S1052E 54642A 54600B 54610B

网友B:
楼主收徒弟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收徒弟不!

54622A用成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4622A用成怎么样了

还在摸索中......

网友:
没看到PDF,图片很不清

网友:
bast升压电路吗楼主

网友:
楼主是不是在佛山高明的,我在佛山太平洋。912623827交流下

网友:
细心,厉害。我一般都没去看细节部分,看几个周期是否一致,看了电压值达到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