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门给HP-CQ43清灰,清出大麻烦了。

楼主(2012-09-26):
今天下午五点上门给10分钟车程外的一客户家里的CQ43笔记本装系统,调路由器,报价60元.(路由器其实不用调,就是系统的问题)搞定了正准备走的时候,他的机子突然关机了。客户说他这机子本来就有这毛病,老是自动关机。我再次开机用360硬件测试一测,CPU温度68度,显卡温度70度。和客户经过一番沟通,报价80元清理灰尘,客户答应了。于是令人蛋疼的事情开始了。经过半小时的拆机-清理-装机。(由于太自信,在装机之前没有上电测试。)等装好后一按开关,不能开机了。哎呀妈呀!刚装好的螺丝又得卸掉重新把机子拆开,将C壳拿掉后,再把开关排线重新插紧(其实也没松)。立即按开关,可以开机了。又快速装上C壳,这次为了保险起见,我插上电源按了一下开关,我地个神啊,怎么又不能开机啦。于是又拆开C壳。一看开关排线并没有动啊压得很紧啊。插上电源一按开关, 可以开机。又装上C壳,按开关又不能开机。再拆掉C壳。又能开机了。很是纠结。心想是不是哪里短路了。于是我用排除法,先把C壳的右半边扣在D壳上(左半边悬空一点)。插电之后可以开机。这样就排除了右半边短路的可能。接着我把左半边扣在D壳上(右半边悬空)。插电之后不能开机。于是故障锁定在C壳左边与D壳之前。我就拉出几张卫生纸把主板左边的元器件和线路都罩起来。各位,我是严丝合缝的,用纸隔起来的,再次合上C壳与D壳后。一按开关居然还是不能开机。C壳一拿掉还是一如即住的正常开机。(此时的我快要抓狂了)。我想起前几天论坛那位“摸一摸两百多”的兄弟向他学习学习。不过我和那位兄弟刚好相反,他是摸一摸就“好”,我是摸一摸就“挂":在开机状态下用手去摸芯片。摸了一大片,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摸到网卡芯片机子突然关掉了。手放开后开机又正常,手一摸网卡芯片上面就自动关机。罪魁祸手终于找到了。就是"网卡"。   此时已经七点多钟了还没吃晚饭,于是和客户商量,明天到店里维修。客户同意了,但一脸不高兴。说我的电脑一次都没拆过,被你一拆就拆出毛病了。我也无话可说,只能陪理。   我就想不通了,我拆的时候小心翼翼的,板子上面我也根本没清灰,只着重清理了CPU风扇,然后给芯片涂硅脂。就马上装机的。以我拆装机的经验,也不至于把网卡芯片弄成这样啊。入行两年了,这还是第一次把正常的机子清灰清得最后还要换芯片的。看来HP的CQ43拆机以后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好了不说了,明天换网卡。

补充内容 (2012-9-26 15:08):
今天问题得到了解决。早上把板子拿出来仔细又查了一遍。发现我昨天把CPU风扇上面的绝缘胶带撕了一半。我用绝缘胶把昨天撕掉的补起来了。板子装进壳里开机一试OK了,全部装机再一试也OK。看来还是疏忽大意了。

网友:
搞好了吗  说一下

网友A:
手带静电了吧、、、、、

网友B:
说了你们会不信的,键盘拿下来再装上机器就点不亮了,最后是BOSS的问题

网友C:
惠普的机器有时很妖怪的。

网友:
我晕  这么个情况  拆机要小心呀

网友D:
他说他机子本来就有问题的,你得和客户说好,先清个灰尘试试,如果好了就收个清洁费,如果不好,那就是主板的问题。就算出了什么问题也好说。

网友:
上门装系统还调路由器,才60,楼主闲得蛋疼
现在我都不上门了,不占天时,地利,人和,没工具,没场所,没时间,出了问题还不好解决。

网友(点评):
别人30都搞,我60已经被说很黑了。你那里多少在什么地方。我在武汉

网友(点评):
我的天啊 ,上门服务60元说黑????不要说技术费了。就说人工费也不止啊!真的还不如人家在工地干活的农民工。

网友E:
兄弟好好看看是不是那短路了呀
你还上网清灰呀

网友:
一般HP的机器一清好显卡虚焊

网友:
楼主下次别上门当着客户的面清灰就好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慢慢解决。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客户在边上盯着有点小激动啊。。还指指点点。。最烦那个了,一烦就心就乱套了。。

网友:
赚钱不容易

网友:
正常啊。我这里有个朋友给人家换个cmos电池。还导致桥空焊呢。

网友:
惠普的机器确实令人蛋疼,以前有个请过后直接接不亮了,显卡虚焊

网友:
HP机器奇怪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hp的机器最爱出问题了,千万小心再小心

网友G:
告诉您一个清灰的 秘方吧,不用拆机用打气泵 风力跳到最大  直接对准散热口吹就行了。我一直都是那么做的。

能解决一时问题,就怕太多了,有油腻的东西覆盖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
这么个情况  拆机要小心呀

网友:
出的门多的,难免会遇到让人蛋痛的事,那天给一客户弄监控,机子关了 ,再开开不了了,最后用表一打阻蓝线接口短路,真晕。。。

网友H:
你自己要把理说直了,客人就不会为难你了.

网友I:
这算什么  我一联想Z360清灰 上点散热膏不亮了  换桥不也不行  最后换个CPU好了  I3 380M啊   倒霉呀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先干桥。我修东西都是能直接换的先换看看正常不。

网友:
哎,hp机子就是这样啊,

网友:
上门才60  坚决不干  HP机器 大多爱出毛病 尤其是 CQ40 AMD的机器 你把导热管 取下来在 弄点硅胶放上去  很好心的      就会不亮  北桥就会虚焊  一般用风抢 对北桥吹十来秒 装上就ok 了  除个尘没有上BGA的必要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J:
教训啊!还没开始清灰的时候就出现了自动掉电的问题,客户自己也知道,所以就要先讲好,这是你机器有问题了,具体是哪里问题不好说,先清灰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解决了多少钱,没解决要带回来修又多少钱。客户部同意就不要动,拿装系统钱走人。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是经常遇到,比较多的就是联想一拆就不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好好看看是不是那短路了呀
你还上网清灰呀

上网清灰是什么意啊。   今天已经找出问题并修好了兄弟。

网友:
LZ 运气差吧。

网友:
没有好的技术支持,拆机须谨慎。。。一句话就是要专业!不然很容易偷鸡不成蚀把米。。。。

网友:
  嘿嘿~   神马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带静电了吧、、、、、

不是静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你们会不信的,键盘拿下来再装上机器就点不亮了,最后是BOSS的问题

BIOS程序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惠普的机器有时很妖怪的。

我经常用“变态”来形容惠普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他机子本来就有问题的,你得和客户说好,先清个灰尘试试,如果好了就收个清洁费,如果不好,那就是主板 ...

这位楼主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您一个清灰的 秘方吧,不用拆机用打气泵 风力跳到最大  直接对准散热口吹就行了。我一直都是那么做的。

打气泵是什么东西?不是专门给电脑清灰的那种吹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要把理说直了,客人就不会为难你了.

是的,要把风险降低到最小,就跟医生给病人动手术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算什么  我一联想Z360清灰 上点散热膏不亮了  换桥不也不行  最后换个CPU好了  I3 380M啊   倒霉呀

有这么倒霉的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算什么  我一联想Z360清灰 上点散热膏不亮了  换桥不也不行  最后换个CPU好了  I3 380M啊   倒霉呀

有可能是在拆装的时候不规范,导致CPU受损

网友:
“很好心的就会不亮”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J:
教训啊!还没开始清灰的时候就出现了自动掉电的问题,客户自己也知道,所以就要先讲好,这是你机器有问题了 ...

说的太经典了,一看就是修笔记本的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可能是在拆装的时候不规范,导致CPU受损

我这机子过来第一次进系统掉电   客户说没电了   插电在开亮机进不了系统就掉电 连开几次都是掉  手一摸不是一般的烫   散热口一点风没有   就拆掉风扇清理好  加一点膏  根本就没有拔CPU   电流1.05不跳了   拔了外设0.8 不跳了   BD82HM55的单桥  先加焊不行  换掉不行    把CPU换了亮了   郁闷至极

网友:
所以最后是CPU散热问题吗?

网友:
所以清理液是要很小心的啊 !千万不要自大,还是小心使得万年船啊!兄弟我在这也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是刷BIOS的

网友:
上门的生意  越来越不好做了

网友:
呵呵, 这个对于拆装本子来说是再正在常不过了, 总结: 拆机有风险,不要太杀价格了。

网友:
拆机是有风险啊,还好我没有把芯片给弄烧掉。问题解决了,只是CPU风扇绝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客户在边上盯着有点小激动啊。。还指指点点。。最烦那个了,一烦就心就乱套了。。

有同感,我最烦这个。

网友:
经验呀,看来胶纸不能乱丢呀

网友:
是啊,经验。

网友:
还上门服务,
业务还不错啊...

网友:
做维修的没办法啊不像医院一样医死人不偿命

网友:
哎,,贴纸没装。。。

网友:
呵呵,楼主运气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了你们会不信的,键盘拿下来再装上机器就点不亮了,最后是BOSS的问题

这个情况我见过,BIOS很邪乎的。

网友:
现在什么怪事都有呀

网友:
清灰是个危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