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们师傅帮忙看看神舟的时序

楼主(2012-09-26):
一台神舟笔记本板号:S20II1 ,客户说水倒了一杯进去。拆开时没发现严重的腐蚀情况只有一个MAX8744待机3V5V的芯片短路了。换了之后3V5V正常了,但是还是不触发。由于神舟的时序有点乱看不明白帮忙看看神舟的时序是按照图上的一部一部来还是要跳着看。在此谢过了。
这是上半部分,RSMRST不出,是不是RSMRST前面的步骤都要出来。还是怎么的以前没修过,
这是下班部分是不是所有的VS电压在没出RSMRST之前就已经都要出来了。还是上电以后才会有的VS电压。麻烦知道的说下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前面的电压都有了这时才能出现RSMRST.

网友:
是这样的  主板通电后先产生3V 5VA静态电压,当按下触发开关<PWRSW>时,过120ms EC发出+3.3VS_ON信号开启+5VS电压+3.3VS电压,再过1ms EC发出+1.5VS_ON信号开启+1.5VS电压,再过1ms EC发出+1.8V_DDR_ON信号开启+1.8VS电压和+0.9VS电压,再过10ms  EC发出+1.05VS_ON信号再过2ms 开启+1.05VS和+1.25VS电压,这些电压有些给南桥供电,再过30ms EC发出同步复位信号<RSMRST#>去复位南桥,同时EC也会发出触发信号<PWRBTN#>去触发南桥,南桥收到触发信号后发出<PM_SLP_S4>信号通知EC 触发正常,接下来EC发出+5V_ON信号开启+5V +3.3V +2.5 动态电压,也会发出+1.8V_ON信号开启+1.8V +1.5V +1.25V +1.05V 动态电压 ,也发出Vcore_ON信号开启CPU核心供电电压 ,EC发出<PWROK>电源好信号,最后就 H_PWRGD 时钟  复位了。这种电路再没出RSMRST前就出来好几路VS电压了, 觉得用得上的麻烦给个好评 ,快没下载分了,谢谢

湘西之都 -1

网友:
你在论坛里下载时序看看,上电时序都差不多的,说了你也不一定会明白,关键看你自己的理解

网友:
唉!自己好好理解吧!

网友:
谢谢  以后多多相互学习

网友:
此机子已经修出,是3V5V 那边反馈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3楼的讲的真的好

网友:
只是神舟待机电压多点而已,待机电流大点,你以前怎么看时序,现在就怎么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