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摄像头改装usb 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2-09-26):
经过20个摄像头的实验,本人烧掉了4个嘿嘿,一个成功,用纸包上塞进垃圾桶,当然不能让老板知道啦。
有人要问为什么只有一个成功,听我慢慢说。
1:USB线 4根  红白绿黑。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
2:主要问题是在摄像头的线,有的是4根线,有的的5根甚至更多,其实好多都是空脚和接地。
  地线不用说,都会找,关键是找到供电,一般默认都是一脚,也不排除例外,看有电感或者保险连接的肯定是供电。
  两根信号线肯定是在一起的,而且对地阻止几乎相同。其实这也是废话,芯片级的都会。
3:摄像头有5V  3V 供电,这就是为什么我烧掉了4 个,大家要小心。
4:好多人的问题都出在线对了,插上去不认的现象,关键就是这里。
     你们量过usb线的阻止吗,没有吧。
     我们会习惯性的从废旧产品上剪下usb线来用,认为只要是通的线就行,可是你们没有注意阻止。
5:本人做了测试,导线的阻止达到4欧姆,即使你线该对了,也是认不到设备的,量摄像头信号线电压,总是有一根没有。
   所以导线的阻止必须控制在2欧姆内,否则很难识别,这是最容易忽视的。
   在使用了1欧姆导线后重新测试,20 个不同品牌的摄像头 ,我点亮了12个,成功率够高了吧
6:还有一部分点不亮的,bios问题,有的厂家摄像头刷过程序,还有的要装驱动,这就增加了难度了,我们可以不理会。
   但是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阻止,因为信号线毕竟和南桥是直连线,所以要求很高。

以前改装失败的兄弟们,可以再试试啦,有问题都爆出来,我再想办法。
此贴不知道属于哪一类帖,所以无耐发到了故事区,如果有错,请管理员见谅。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但你说有的3V供电是如何来的,外接USB的设备不都是5V供电吗

网友:
不会吧   我已经改了 好多个  没有烧  反正对地量 接地的对面就是供电 在按照USB 的接口定义接就行了呀

网友A:
嗯!长见识啦!不过摄像头均是采用5V供电啦!3v是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长见识啦!不过摄像头均是采用5V供电啦!3v是从哪里来的啊!

摄像头不全是5v  也有3v   接了烧掉了哟

网友:
奥!我理解错!啦!呵呵!多谢楼主啦!

网友:
有时间也试下

网友:
今天试了下,我这个摄像头是有5根线的,除供电,地,数据两根,另一根不知道。这电脑是找不到摄像头硬件。测供电5V有,而且开机时摄像头灯还会亮。我为了证明摄像头是不是好的,就从USB那里飞了两根数据线,结果不是找不到硬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看了你的贴,去测了连接摄像头的导线,阻值为0

网友:
哈哈这样都可以啊

网友(2012-10-26):
没见过3v供电的摄像头。

网友B:
晚辈还没遇到过这种改装,我想问下 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这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晚辈还没遇到过这种改装,我想问下 在什么情况下才需要这么改呢

没有摄像头的笔记本加装摄像头啊   改个内部的usb 多方便

网友:
这个阻值导线,还真没有注意过。谢谢了,以后多注意

网友:
啊 原来这么回事 我说怎么改不成功那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