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胜利VICTOR88C的图纸?

楼主(2012-09-26):
被高压烧了一次拔盘开关,其他档都修好了,正常了,就是交流电压档未能修好,手头没有原理图,不知道那部分电路是交流电压档的,向有图纸的朋友求助。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是用的是胜利88E,我拆开洗过一次功能开关,我看采用的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六只校正电位器,其它的就没有详细的看了,主要目的是洗一下功能开关。
    数字万用表图纸可能确实不好找,如果直流电压档及其它是好的,能正常使用,那么其它档都是好的。重点检查交流转换电路。
    我想88C不是用的真有效值AC-DC转换吧?(意思是测交流时要把AC交流转换成DC直流),我想交流的整流部分不会集成到大规模集成电路里去,你找看找不找得到运放集成电路,因为测市电或低于1000V的交流电,首先进入表内要经过分压器再进入运放整流后变成直流电压,再送入数字电路进行处理显示。比较有特征的是交流处理后在运放的输出端,一般有两只整流二极管(注:现在的集成度很高也许整流二极管集成到芯片里去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外围有没有运放或小集成块),输出的电压是毫伏级,具体是多少毫伏不同的表有区别。也就是不同的表,表的基准电压不同。一般都是毫伏级的,一般的普通表的基准电压是100毫伏,实际上校表就是调校基准电压。我学数字表的时候,资料是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资料,跟现在的数字表有很大的不同。我也找过关于比较先进的数字表资料,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如果觉得可以,请参考吧。

网友:
我也试着找交流部分的电路,只是双面板太难找了,交流输入竟然检查不出连接到那里去,也许已经在过孔处给烧断了,因为当时是表笔靠近微波炉高压时烧的,用的是交流档,所以估计是某处连接烧断了,但明看又看不到,所以想有图纸就好了。我也想过查整流管,但竟然也没有发现有这类元件,所以也有可能是AC-DC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