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20G掉电,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2-09-26):
       有台宏基4920G(英特尔CPU  独立的显卡板)待机0.06,没修过没进水的机器,3V  5V都有,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上有3.3V且有跳变。我把COMS电池放下电就自动开机电流跑到1,2几快显示的时候就掉电,内屏就只闪下没了没字出来,外接有显示排字马上就掉电,掉电后不能开机要放电才自动开机,自动开几次后待机变成0.06就开不了,我换了IO  电池充电和CPU供电芯片,还刷了个BIOS都不行问题还是一样修到这里没思路了,那个高手修过这个问题没?可以指点指点不,,,在线等待!!!

网友:
  南桥  和显卡

网友A:
板子的正面是不是有一个大的略波电容?

网友B:
有点微短的感觉!看看南桥,与显卡!的的有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正面是不是有一个大的略波电容?

你说的是CPU后面的大电容吗?这个板子没那个大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微短的感觉!看看南桥,与显卡!的的有电压有没有出来!

    我也感觉有点微短路的样子,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把南桥换了试下嘛

网友:
解决了吗?同样的问题哦

网友:
换过南桥,不行

网友:
有点微短路啊 待机太高了 要不你就直接烧一下3V和5V 看哪个电流不对然后再具体查哪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