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DM-HS75P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2-09-26):
无规律的出现暗屏,求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显示 输入:HD15 ,有的同学说换掉所有按键,是啥道理?按键短路?

网友:
我看是电容滤波 问题比较大。

网友:
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
这位同学的描述也太简单了,所说的暗屏是黑屏,还是显示器断电,还是亮度降低。屏幕暗了后,还能不能正常显示不?大概暗多久,唉给点耐心,大多几个字吧

网友:
补充:黑屏时间隔1秒钟左右,黑屏时观察电源指示灯无变化,恢复显示后图像亮度正常,但是左上角出现“i输入HD15",O(∩_∩)O谢谢各位!帮忙指点故障所在。

网友:
HD15的意思是VGA输入 ,这位同学的黑屏应该是和瞬间开关显示效果差不多,估计是电源板供电系统有问题,按键也有可能,查下开关按键的阻值先吧,正常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谢谢各位,抽时间打开换掉开关,细节报给大家。

网友:
驱动板坏了 以前修过一台 换通用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