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供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2-09-26):
有总控制,分控制,3v,5v线性电压和REF引脚的系统供电芯片,3v,5v线性电压的产生是在有总控制之前就有,还是在总控制有了以后才有的啊,看资料说什么的都有,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
在之前,  现在一般都由主供电分压的多了

网友:
东哥,现在在哪里上班呀?!找你都不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