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显示器 E193FPc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2-09-26):
我这里有一DELL显示器,现象是亮一下就灭,查高压部分,两个三极管C5706短路,更换C5707 ,开机正常,但是过了五天 又出现了亮一下就灭的现象,高手们给个思路,如何确定仍然是高压板的毛病,还是灯管有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9-27 07:59):
昨天刚刚才开机,测量发现并不是我更换的那两个C5707 损坏 而是另外两边的两个C5706 损坏,问了我师父,他说C5706 好像不可以用C5707 代换 请问大师们 是这个样子吗,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的?

补充内容 (2012-9-27 08:01):
对不起 昨天 没有拆机 凭经验说的 误导大家了

网友:
C5706再坏查电容,不坏查升压变压器,再不行去保护试机一小时,摸几个变压器温度。

网友:
我感觉还是高压板问题的 c5707很容易坏的

网友:
把5707中间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先不要急着装上,通电测试,用手摸5707,如果发烫,那就不对

网友:
将c5707和相关电容换掉若还有问题就接一个高压板测下灯管用此法来确定灯管是否用问题。

网友:
不行就果斷改高壓。快又穩。

网友:
请问提到的电容有可能坏 是什么原理?

网友:
还有就是变压器我敢用手去摸吗?

网友:
换5707能使用5天说明其他元件不坏,可能有元件虚焊(例如变压器的管脚,电容等)再换5797,将虚焊部位补焊,我觉得能够修好。

网友:
是5707。刚才打错了。

网友:
同意虚焊的判断。

网友(点评):
大部分是变压器虚汗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