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CRT显示器 不显示

楼主(2012-09-26):
客户有一CRT显示器,之前客户说有时会显示上半部分,或者显示一道亮线,拍一下就好了,现在干脆不显示了,希望给个思路,如何去查,怎样测量行管电路的好坏

网友:
场驱动芯片损坏,对地短路了,造成保护,跟换场驱动芯片。

网友:
行管电路静态测行管C极对地有无短路,无短路行管基本正常。工作时,B极-0.2-0.4V,C极要在行变压器初级测量,电压在90-136V之间(分辨率不同电压有所不同)。

网友:
那是虚焊,是一条平线还是一条垂直线,直奔行场维修。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触不好啊

网友:
先加焊一下场集成电路芯片,再观察现象,若还不行需更换试一试。

网友:
跟屏线无观,看是水平亮线还是垂直亮线。水平就时场电路问题引起的。垂直是行电路引起最后不开机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补焊场块和场块外围可解决。

网友:
这个简单,都是那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