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I3独显 开机掉电 有时候显示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2-09-26):
接收是开机显示了几次,又开机没有显示没显示跑的电流是1.60掉的1.30之后就到0   又重新开机一直停留在1.32     考了显卡, 北桥    现状依旧,  CPU供电芯片换了一样,  时不时能开启 关机在开就开不起。这E40有这个通病吗?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师傅指教一下是哪里坏了

网友:
hao像有短路吧

网友:
把电压都侧一遍  有某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各组电压都出来了吗
建议楼主对着图纸。  吧各组电压都测一遍。

网友:
修了几天这机器放弃了,来的时候是不显示后来掉电

网友:
好麻烦的 太不稳定了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 现象还真是一样  你在开不起的时候 量下二级电压 我的3VS只有2。8V 是G的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
应该是电压里有问题吧,好好弄弄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器我修过一个 现象还真是一样  你在开不起的时候 量下二级电压 我的3VS只有2。8V 是G的驱动电压不够 ...

那你修好了吗,我这电压3V有跳东  换了一样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是通病我的也是还没解决

网友:
我的修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修啊  就3个东西  和5VS的对换 换到哪个5VS出现一样的问题 就找到答案了

网友B:
这大多数是桥的RTC电路有问题,我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你换了什么,  你修的这个问题待机是不是偏高啊, 开机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大多数是桥的RTC电路有问题,我遇到好几台了

都修好了吗?

网友:
你的也是一样的问题吗 修了什么  ,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这个 我暂时还没有遇见过。  打酱油回家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个不稳定的机子,比较难修,一般是有的电压不对或者程序不对再或者芯片不良

网友:
这种现象修过,你在开机的时候用风枪对着板子各部分吹下,说不定就有发现,再多量下

网友:
说错啦,不好意思,上序动作在不开机的时候

网友:
有没有用波波量下各路供电的滤波,是不是滤波性能不良造成电压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