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的PSON连接旁边三极管的B极 ???

楼主(2012-09-26):
我在跑PSON到IO的线路    发现PSON是通过一个702场管连到IO的  但是一个电阻又分出来一条路   PSON通过几个电阻连接到三极管的B极   E接地  小弟一直没找出C是连到哪的    请高手指教一下   三极管是NPN的

网友A:
c极一般接的就是PS_ON引脚,当三极管导通时将PS_ON引脚拉低,电源输出各路供电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B极也接PSON   而且我跑过线路  C不接PS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极一般接的就是PS_ON引脚,当三极管导通时将PS_ON引脚拉低,电源输出各路供电

这个电路中将PSON拉低的是一个MOS管  连接到IO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中将PSON拉低的是一个MOS管  连接到IO上

说明是I/O控制管子的导通和PS_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是I/O控制管子的导通和PS_ON

最好自己跑线画个电路图出来

网友:
IO加三极管的开机方式?

网友:
找图纸,,看看啊

网友:
应该连接的是绿线吧 当b极为高电平是三极管导通c极与e极成为导线直接拉低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