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板号为715g2883-1-6的驱动板

楼主(2012-09-26):
19宽屏的
芯片 电路都挂了

网友:
什么版号的?

网友:
无非就是几个元件  就是产生3.3V  和1.8V的  电压正常的话 再排除其他的

网友:
难找是什么牌子的啊啊

网友:
图象处理芯片不良 或者程序。

网友:
提示无信号的,前面的帖子很多,我也遇到几台,你去搜索一下。

网友:
这板子我有 不过都被压起来了 估计也不能使好的了

网友:
杂拍么  很难找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