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9-26):
LG 42LD450-CA
接市电有3.5V待机电压,开关处也有3.3V,就是启动不了!开关去掉直接断路也不行!个人觉得是驱动板问题,那位大侠再给点专业详解,谢谢,谁有这机的BIOS

网友:
LG的机器,BIOS很少坏的~你都有思路驱动板问题,不如你试下
同意楼主:
0.0
坚持、
同意楼主: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PFC控制电路吧 。PFC控制电路不正常,电子开关无法吸合。后级是无法工作的。

网友:
在电源板上的电容,这故障多了去了

网友:
新手,没修过LG的液晶电视学习中

网友:
3.5v低了点吧,

网友:
电源没有启动,拆下来单独修好电源再上机。不明白可以找我。

网友:
主电源工作了没有,12V、24出来了吗?

网友:
同问 主电压出来没有。也就是24v和12v。电源出来的是5vsb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