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014N MOS管能用什么能代替?

楼主(2012-09-26):
APM2014N MOS管能用什么能代替?    现在手头上只有50n03、NK3055、fr3709z、fr3707z、70t03gh、85t03gh、
本人小白一个,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最好拿同样的来换比较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找一个,但没有啊~~~

是没有的~因为都是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没有的~因为都是淘汰了

哦,谢谢!

网友:
最后问题解决了,用apm2023n替换能开机!

网友:
你看看图纸它的引脚定义,然后再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