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14脚芯片资料或代换

楼主(2012-09-26):
一显卡14脚芯片,上面标有:6549CB(8)Z,p74083n,如图,百度查不到资料,断开图纸那条线(及断开电感),那组有5、6V,接上(及电感)只有0点几V,断开电感,接在电感前也是0点几V,是不是14脚的芯片坏了?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手上有几块废板,本人自学新手小白,望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6549CBZ 可以用ISL6549 RT9259A代换

网友:
要是PWM的话,就是ISL6549

网友:
后面有短路的地方 接上就拉低了
芯片不定坏

网友:
唉!找到一个同型号的,更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断开电感,看看,阻值多大的,小的话,就是前级断路了,接上负载,就是GPU坏了

网友:
负载3欧左右,找不到那芯片,放弃了,哎

网友:
慢慢修,练下手

网友:
显卡3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