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

楼主(2012-09-26):
客户抱来显示器说不亮,插电测试,指示灯不亮,已确定问题就好办。直接拆开检测电源板,发现无5V和12V输出,整流线路正常,后极也无短路,看了下电源IC ea1530a,这个管理芯片挺容易坏的,直接换掉。再测电压5V,12V已正常。心想应该好了,连接好显示屏开机,发现指示灯亮了,接着显示联想的图标很亮。以为OK了,可是接VGA线之后,屏幕是黑的。以为灯管没插好,就看了下灯管线,发现插好了,唉只好外接灯管在测试,这时屏幕能整常亮,以为高压也有问题。先测了下所有灯管发现都是好的,直接先改了个高压板上去在测试,发现还是在显示联想标志时屏幕很亮,显示过后屏幕就黑了,此时无语了。
     在仔细看了下屏幕原来在显示联想标识之后不是无显示,只是很暗很暗,这时按下按键板菜单键,就可以看清楚上面的字。我个去啊 此时真想打自己,以为是谁把屏幕亮度调节设置到最低了,就开始从新设置,可是不管怎么设置就是不亮。这时候看见论坛也有修过这个问题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4051就看了下,把驱动板上的24bc04去掉,一切正常。在此很感谢最后给我提示帮助的几个坛友。感谢中。。。。本来想该驱动板的,谁知好了。。。。哈哈哈

网友:
好像把2BC04去掉不出联想界面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尼

网友:
只能说明论坛的力量大啊。。。